换成液压马达需要什么型号?---[紧急求助]

楼主(2006-11-15):
原设计水泵是用2.2KW。2极电机带动的,因无电源,有液压设备,换成液压马达需要什么型号?怎么安装?

网友:

太难了,马达达到这个转速还是难的

网友:

一般是低速大扭矩采用液压马达的,用在水泵上好像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