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板钻孔,怎样钻才能钻的准?---[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5):
要求在4MM厚的铜板上钻两个5.2MM的孔,中心间距为14MM,怎样钻才能钻的准?

我钻了几次,间距总是不准确,总是大25——30丝,想控制在5丝左右。

网友:

请问一下你是用钻床钻吗?如果有数显铣床,那是最好,如果没有,你可以先用中心钻,钻一下,然后,再用5.2扩孔,你可以试以下

楼主:

谢谢斑竹帮我把标题改的这么简单明了。
我就是先钻中心钻,再扩孔的,可是精度总是掌握不好。郁闷!

网友:

修磨钻头

网友:

控制精度提高,可以在较精密的设备上一次性钻出,这样可以!

网友:

用钻模

网友:

用钻模,钻头要磨得好,如孔径要求较高,可留0.1mm余量铰孔,钻孔加乳化液液,铰孔加机油.

楼主:

感谢7楼的朋友。

网友:

是通孔么,能不能试试线切割的方法

网友(2009-07-15):
先用中心钻,再钻,扩!注意要定位可靠!

网友:
批量生产用钻模,钻铰.

网友:
加钻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