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站内的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5):
今天检修结束生产之前,粗中轧液压站出了一个问题,,油箱从加油口处往外喷油,,喷了两桶多,,,

; G3 r* _1 ] y

站内实际情况如下:

1、液压泵为A10V140,供油压力为80bar。

9 }* u6 e L# C4 a

2、站内原来用的泵为A7V117,后因流量不足,,系统压力不稳定而改型。

3、改型后,泵多了一个泄油管,单独引到油箱的加油口。

4、当时油温比较低,,25℃。

今天莫名其妙的从加油口往外喷油,,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我自己初步怀疑,原因可能是:1、泵的泄油不稳定,,,是泵的问题。

                                          2、油箱回油管上的止回阀有问题。

网友:
Re: 【请教】一个液压站内的实际问题

那个泵泄油管必须单独回油箱,不要通过过滤器或者和回油路并一起

网友:
Re: 【请教】一个液压站内的实际问题

严格的讲,油泵的泄油管不能与其它回油管接,更不能接到加油口,因为加油口有过滤器,泵的泄油处有压力,油量大时在这里被过滤器半堵塞,在压力作用下就往外喷。如果不方便采用其它的接法,可以将过滤器拿掉,把管子往下插入一些,我想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Re: 【请教】一个液压站内的实际问题

说点其他的内容
油箱的吸油口与回油口中间用板隔开,避免回油时气体带入油中而影响吸油.
底面做成斜面,有的在油箱内放吸铁石(吸金属杂质),其实吸铁石在油温70C以上是没磁性的

网友:

我感觉有中油箱什么地方混入空气,单纯泵的泄漏油没那么多。改型后油箱中油面是否足够高、系统油箱容积是否足够,回油滤油器是否在液面上等等

网友:

我用过台湾的叶片变量泵,泵的泄漏管的油的确还是在喷(油温高将泄漏管拿出箱外观察)

网友:
Re: 【请教】一个液压站内的实际问题

一般泵的泄油管长度要求是不大与1M,变量泵流量调小之后 泄油管泄的流量会加大

网友:
Re: 【请教】一个液压站内的实际问题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

系统应有单作用缸,这样它在外力作用柱塞缩回时,油箱加油口就会排气,会把泄漏油吹喷出去的或者是液压系统刚换了泵,管路中有气,高压气体回油箱后,油箱加油口有油,气就把油吹喷出去了.。

网友:

看了大家说的,我想说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泵的旋向选错了。

网友:

我怀疑这个泵换过以后和你的系统不匹配,泵流量太大造成回油量大.如果不是以上问题
就是你这个泄油管回加油口后滤网不畅通溅油.还是直接回油箱的好

网友:

我判断是泵的卸油上面有问题,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9楼的说法比较有道理 ,你的泻油走加油口确实是比较懒的办法

网友:

A10V140的供油压力您指的是吸油口的压力还是出油口的压力,油箱结构是什末形式的,泻油走加油口确实是不对的,但也不至于喷油,一种可能是油液太脏,过滤器堵塞破损,造成泵的柱塞,配油盘磨损,泄漏量增大,加油口是空气滤淸器,流量比较小,才致使油液外溢。你把具体情况在叙述一下。

网友(2009-07-24):
泵的回油口应直接接油箱。

网友:
我感觉10楼说的有可能,导致进气了,把油喷出;或者斜盘角度过了导致回油?

网友:
同意三楼和五楼的说法

网友(2013-05-19):
油箱从加油口处往外喷油,,喷了两桶多,,,

关注中

网友:
可能是泄油问题.

网友:
如果是气体吹出油的话,量应该很少,不至于有两桶多.所以排除气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