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针阀?针阀何用?---[请教]

楼主(2006-11-16):
最近看液压图,突然看到一个针阀,说明上说针阀用来检查油缸、活塞的泄漏情况。针阀用来检查泄漏,那么它应该是插入管道中,然后呢可以随时拿出来观察的吗?小弟查了很多资料,包括在网上搜索,都差不针阀的有用信息。

望各位大侠赐教!◎

# u$ Q& u o

网友:

针阀是节流阀的一种,调节精度比较高。

网友:

楼上ty55先生讲的对。
按国标GB/T17446-1998流体传动系统及元件第4514的定义:
针阀(needle valve)-阀芯是锥形针的截止阀,通常用来精确调节流量。

网友(2006-12-17):

解释得十分全面!
针形节流阀!

网友(2007-11-19):
针阀还有一种功能,就是把油雾化,内燃机里面的油泵里用.
那东西的加工非常困难,三的不同角度的锥面要求相当高.我知道的都是用瑞士的S30做精加工.

网友:
I agree with TY55.   needle valve.

网友:
即节流阀。可调节,可完全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