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in辅助泵,3/4in 电磁阀中前面的分数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6-11-16):
请问:1/2in辅助泵,3/4in 电磁阀中前面的分数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分数就是分数呀,1/2=0.5,也就是说是0.5英寸

网友:

表示通径大小

网友:

1/2in 就是15通径 3/4是20

网友:

这是英制,一个4分,一个6分,表示公称通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