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ords中的螺旋面制作方法

楼主(2006-11-16):
小弟初学,在工作中与到关于一个螺旋曲面的制作,忙了半天还是搞不出来,请教各位大哥帮忙!!!!

: a) O, G E; S# s I2 u2 ?1 M

非常感谢!!!!!!!!

网友:

如图,只看曲面扫描部分即可。先通过草图2建立螺旋线,再建立草图3,再进行曲面扫描。
草图3就是一条直线。

网友:

打开Solidwork进入草绘,点插入菜单-曲线-螺旋线\涡旋线,画圆,然后就出现上面2楼的下面的图,然后就和扫描一样拉,出现2楼上面的图.

网友:

我也会做了,上面几位,也不够意思啊,写的步骤都不全,我查了好一会才做出来的!

网友:

就是啊!楼上的把详细步骤贴出来吧

楼主:

对不起了各位大哥,我出差在外10几天,直到今天才来得及跟大家说声谢谢了。

网友(2006-12-22):

给你们个网站,www.iforchina.com,里面有Solidworks的教程,包括很全面的螺旋曲面的制作!

网友(2008-10-28):
弹环的路径总会画吧,在在路径上画条直线,在用典面—旋转,即可成二楼那图。。。很简单的

网友(2011-09-30):
为什么我螺旋线用“螺距=6mm,高度=50mm”的螺旋线就不能扫描出曲面,用“螺距=6mm,高度=60mm|”就能扫描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