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是否需要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6-11-16):
按客户要求,螺钉表面硬度洛氏45(最小),芯部硬度28-38,请问是否需要热处理?如何根据硬度要求判断是否需热处理与否呢?谢谢!

网友:

氢化处理即可

网友:

达到客户要求就可以

网友:

需要,氢化处理,即碳氮共渗+回火

楼主:

谢谢各位筒子的热心回答

网友(2010-07-21):
需要的,螺钉芯部要达到要求,要看其用途是什么了

网友(2010-09-19):
需要的,有的 法兰用的螺钉要求很高的

网友:
绝对需要,要不咱们热处理干嘛呀

网友:
热处理嘛,这是必须要的,要不然很难保证达到要求。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