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表面质量攻关---[方案比较,请教]

楼主(2006-11-16):
汽车用盘式制动器钳体、支架采用球墨铸铁加工后镀锌,由于铸件非加工表面存在微小气、缩孔和不导电的微小杂质,虽然电镀时前处理进行了表面活化,但仍有一定比例的钳体、支架表面局部表面没有镀上锌,使钳体、支架的外观和防腐性受到严重影响。
  方案一,对铸造的造型、浇注、后处理进行改进,使表面的气、缩孔、夹杂物消除;
  方案二,铸造完毕后进行表面修补,要求能导电。

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你是采用什么造型的 ?

网友:

表面的小气孔跟原材料还有操作工人的水平都有关系的
缩孔你可以加冷铁或增加补缩块来解决

网友:

要看你铸件产品的大小~~要是产品的体积比较小的话,可以采用方案一,因为这样做可以作的到,就算不能完全消除也达到你的使用要求,要是体积比较大的话~~可能方案一很难做到~~因为铸造的影响因素太多~~铸件大了很多因素不容易控制,当然我并不是说铸件小就容易控制.
不知道你采用的球铁是什么牌号???可否发上来~~
我估计你的镀锌方式应该是采用的冷镀锌~~你可以考虑其他的镀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后天上班我帮你查查~~~应该还有别的镀锌方式.

网友:

铸件经抛丸处理以后,进行热浸镀锌,效果可能好一些。不过价格高一点。

网友:

恩~~我也同意5楼的意见,抛丸处理,,,,加表面活化处理
镀锌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