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能否制作弹簧?---[请教]

楼主(2006-11-16):
   各位前辈:

不锈钢能否制作弹簧?如果可以的话哪些牌号的材料可以制作,是否需要热处理?谢谢大家!

网友:

去查一下材料手册就行了

网友:

可以,不锈钢弹簧钢丝,但是一般不锈钢弹簧比相同的碳钢弹簧软

网友:

可以,不锈钢丝,1Cr18Ni9或0Cr18i9,σ≥1400Mpa

网友:

可以做的
在化工机械、印染机械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 不锈钢弹簧钢丝 的选择

网友:

可以的,我公司就为客户把不锈钢圆丝加工成扁丝,当弹簧丝

网友:

能,可在相关国家标准上查到,我记的社区里也有!

楼主:

谢谢!只是我觉得1Cr18Ni9或0Cr18Ni9会不会因为含C量少影响硬度而使弹性不足啊。另外,需不需要经过热处理啊?

网友:

应该是1Cr18Ni9N吧,绕制好了之后怎么也得回火定型啊

网友:

我们公司用不锈钢弹簧,用在减压器上

网友(2007-07-22):

知道有一个国标4240

网友:

我知道要用的是301牌号

网友(2009-01-14):
302 1Cr18Ni9
301 1Cr17Ni7  还有什么3J9什么的!多了去了!自己去查吧

网友:
可以的!可以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