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钣金加工,弯角两端有炸裂---[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6):
8mm厚的钢板,材料Q235A,平板,热轧成型。

采用数控折弯机折弯时(目前我们只加工90度时的情况),板的弯角两端有炸裂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由于现在没有相机,改天将图片附上。

网友:

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只要原理明白了,解决起来就好些

网友:

我认为是不是可以从加工材料特性、模具R角和成型速度三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工件有什么特殊要求不 ?
能不能保证90度的前提下加大两直边过度处的圆弧半径呢 ?
加热或开槽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根据你那的现场情况看哪种方法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不是可以从加工材料特性、模具R角和成型速度三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有道理,用逐一排除法!问题肯定能解决

网友:

过度处的圆弧半径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1,材质问题。2,上下模与板厚要匝配。3,冷轧板要比热轧板性能好。
说点其他的内容;当折边机或油压机公称压力不够时,可把折边高度低的这边割开,分段折边,再焊接修磨

网友:

这现象我也遇到过,当然多数出现在热板,估计是材质问题。建议在不影响要求的情况下增大折弯半径,再就是下料时注意板材的轧制方向,横折断裂的现象少,这很关键。试试看~~~

网友:

我感觉是半径超出材料的弯曲最大半径

网友:

材料的选取问题。

网友(2008-01-05):
這樣的問題我遇到過` 不過是6MM的` 因板材太厚 擠料造成的   最好是改一下工藝``
(1) 首先在展圖的時候再好是在折彎左右兩邊加兩個工藝缺口  缺口大小大約在半個料厚左右
(2)下料的時候也要注意 板材的絲向再好不要跟折就彎邊同向
 如注意以上條件  基本上就不會出現 炸 裂的现象  可以試試看`哦

网友:
我们厂也遇见过,是折3MM的热轧板。最后我们采用下料时注意材料轧制方向,使折弯线方向尽量不要平行轧制方向,还有在折弯时折弯刀具比要折弯的长度稍短一点。

网友:
材料可能有问题,试试加大折弯R角和V槽的方法吧,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在折弯处用封焊加热后折弯啦!

网友:
钢板钣金加工

可以把下模放大点啊

网友:
杂质太多,R太小,下槽不够,没开工艺孔,纹向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材料质量达不到要求。

网友:
材料和下模开口问题!!!!

网友:
可能是材料的问题,放缓折弯速度或许会好些!

网友(2009-02-10):
可不可以减薄两边弯曲部分的厚度,就是冲一下。既然可以增大两端的弯曲半径,那么反过来减少两端的材料厚度,是不是也相当于增大了弯曲半径。不知是否可行,刚刚入行,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
尽可能的使用R角大一点的上刀和开口大的下模,另外,用角向磨光机在折弯处打出破口,可以很有效的控制爆裂,注意打磨角度很关键,这种情况在厚板折弯时经常会遇到,主要是材质及剪切留下的毛刺过大造成,一般情况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板材调转个90度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在选择模具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或者你把材料切的方向倒换一下在试试

网友(2009-03-12):
让毛刺面在弯的内侧会好些!

网友:
打个工艺孔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我想是两种可能,一材料二R大小 如果在R的范围内就得考虑材料了

网友:
可以从材料性能、模具R角和成型速度三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曾经使用过同样的钢材没问题,那肯定是材料问题.如果是初次使用,可以尝试改变r角,看看能不能克服问题,再作结论

网友:
加大R角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下模具是用多大的呀?

网友:
1,材质问题。2,上下模与板厚要匝配。3,冷轧板要比热轧板性能好。
说点其他的内容;当折边机或油压机公称压力不够时,可把折边高度低的这边割开,分段折边,再焊接修磨

如果如此,则可能失去折弯的使用和加工意义,同时材料的一致性和强度可能受到影响,(个人意见)

Q235在折弯过程中表现的两端炸裂很大原因还是材质的延展性问题。8MM为标准板材,按下差估计(0.3-0.4MM)使用标准上下模就可以操作。

网友:
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折弯半径太小!  其次要看板材的质量!

网友:
有可能是折弯半径的问题!

网友:
可以通过加大折弯半径,和加工前进行热处理(降低材料的硬度和刚度,提高塑性和韧性)

网友:
材料,这个折弯过程在折弯区域,本来就存在拉伸和挤料,你说的炸裂,应该是这两个过程的结果,若是简单处理,建议能否在折弯末端开个半圆的折弯工艺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