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轴承润滑脂的技巧

楼主(2006-11-16):
fficeffice" />

轴承润滑脂选择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设备的稳定运行,为了更好的发挥轴承的最佳状况,选择轴承润滑脂必须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1
、防锈性能
使用于轴承内的油脂必须具有防锈效果,防锈剂最好能不溶于水。油脂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并可以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油膜。

2
、机械稳定性
油脂在机械加工时会变软,导致泄露。正常运行时,油脂会由轴承座甩到轴承内。如果油脂的机械稳定性不够,运转过程中,会使油脂的皂的结构产生机械性崩解,造成油脂被破坏,从而失去润滑作用。

3
、油封
油封是必需的保护轴承和润滑剂免受外来污染的屏障,轴承运转过程中,不论杂物或湿气都不能渗入轴承内,以防造成对其破坏。

正确的安装保养是发挥轴承最长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同时,必须注意轴承的清洁度、轴承选择的正确性和选用适当的安装与保养工具。另外,轴承必须防止受到污染物和湿气的污染,并保证有正确的被安装和润滑。故轴承配列的设计、油封的状况、润滑剂的型式及润滑周期,乃至专门的保养皆扮演着相同而又重要的角色。

4
、混合油脂
决不要把不能相容的油脂混用,如果两种不相容的油脂混用,通常其稠度会变软,最后可能会因油脂容易流失而造成轴承的损坏。如果你不知道轴承原先使用的是哪一种润滑脂,则必须先彻底清除轴承内外的旧油脂,方可添加新油脂。

5
、油脂的分类
主要根据温度和工作条件区分:油脂可根据它们的容许工作温度来分类,油脂的稠度和润滑能力是受到工作温度影响的,在某一温度下操作的轴承必须要选择在同样温度下有正确稠度和良好润滑效果的油脂。油脂是以不同的工作温度范围来制造的,大致可区分为低温用、中温用和高温用的油脂。同时,有一类油脂称为耐挤压或耐挤压并添加二硫化钼,同时,在其中加有添加剂以加强润滑油膜的强度。

6
、选择油脂的重要因素
如果错误选择油脂则所有预防轴承的措施也是徒劳,选择一种油脂,它的基油粘度在工作温度是能提供足够的润滑效果是很重要的,粘度主要受到温度的影响,它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下降,当温度下降是它则上升。因此,必须知道在工作温度时的基油粘度。机械制造厂家通常都会指定使用某种油脂,然而大部分的标准润滑脂适用的范围都很广
以下是选择润滑脂的几个重要因素:机械种类;轴承种类与大小;工作温度;工作负荷情况;速度范围;工作情况,如振动和主轴的方向是水平或垂直;冷却情况;密封效果;外围环境

网友:

兄弟,不要转贴大量文章。我们社区主要是研讨实际问题,谢谢!

网友:

老鹰,我认为如果转贴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文章,应该可以的吧,上面是一些常识我觉得还行啊!你说呢

网友:

主要是有些人随便转贴网上的文章,这样无法控制质量,大量占用版面,妨碍实际问题的求助和应助。本来转贴一些精品文章是很好的事情。关键是咱们怎么控制质量呢?

网友:

本人感觉如果是一些常识资料  可以放在附件里面发   大家想看一看的可以直接下载了 看啊
没有必要把大段大段的文章直接放在版面上    我们下载好了还能时不时的看看
要知道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在上网的呀
~~建议   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认为除非文章非常的长,有好几十页才需要用附件,不然直接贴出来更直观明了,有时候下载下来了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也是很郁闷的,贴出来的你如果想要经常看,你可以自己把它复制下来就好了啊,这样也一样不用上网才能看,你说是吗?   同时我感觉转贴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自己有看完,并认为还不错的才转,不要没看就直接Z过来了。发现现在很多的论坛,一些人为了赚取积分就随便Z个文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