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改装时,以哪里为装配基准?---[求助]

楼主(2006-11-16):
请教:

我们公司购买中国重型汽车集团的ZZ1166M4616F底盘

" L3 d$ Z r. l+ H* i

我们公司做的产品,需要在该底盘上安装大约9吨的物件,我们设计了一个副梁和车辆底盘的大梁联接

我本人目前负责生产车间的技术服务工作,因此有下列问题:

 X

1、安装副梁时,以车辆的轴距为纵向基准是否合适?

2、安装副梁时,以什么为横向基准?

3、安装副梁时,以什么为高度方向基准?装配时可能不一定需要这个基准,但是我们装配后,如何检查(以什么地方为基准检查,检查内容等)?

如果各位大虾们提供好的建议。

 H! ~0 q

另:确定了基准以后,采用什么样的设备来设置基准?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信息,欢迎大家也列表提出,我再附上需要的信息

网友:

安装副梁时,以车辆的轴距为纵向基准是我觉得合适 ,安装副梁时横向基准以大梁中心线所在竖直平面为基准我觉得比较合适。

楼主:

车辆的轴距本身就是一个变动很大的数值(据行内人士说:可正负1%),另外在进行载荷分配的时候,有没有计算公式?

副梁装好以后,就看不到大梁上表面了(副梁下表面和大梁上表面完全接触),怎么以大梁上表面作为基准?

网友(2006-12-24):

汽车设计与改装有一个标准坐标系统
1,以前桥第一轴的轴线为X轴零点,指向汽车的后桥为X正方向;
2,以汽车底盘纵梁(主梁)上表面所在的平面为Z轴零点,指向上方为Z轴正方向.
3,Y轴按右手规则确定.

楼主应该有所购底盘车的基本坐标系参数或者是基本的轴距、梁高、车架宽度、质心分布、各主要受

力点坐标等参数,否则改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要现场解决啊,而且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还有不可预

料的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纵向基准一般用后桥中心线。横向用轮距,对与高度没什么实际意义,一般是大梁距地高度,动态的,

网友(2007-02-06):

同意第6楼 ,我厂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

我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2007-07-02):

请问在装配的时候。前后桥,轮子,怎么才算装配合格,怎样检测数据,如果装配非等边梯形,应该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