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NiMo加热在表面会有裂纹---[请教]

楼主(2006-11-16):
     为什么40CrNiMo加热时,在表面会有裂纹出现?加热温度在480~550度;加热方式氧气-乙炔使用中性焰;难道是脱碳所至?? 还是热应力所至??

     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请讲清楚操作细节

楼主:

被加热物体为刀翼式钻头,主要加热部位是钻头冠部(排削槽、刀翼),用两把焊枪同时加热。
在排削槽圆弧过渡面处出现不连续的线性裂纹。
焊枪来回扫被加热区域,直到温度达到规定温度!!

楼主:

还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建议将有裂纹的钻头作一下金相分析,再找原因。

楼主:

[quote user="笑笑先生"]建议将有裂纹的钻头作一下金相分析,再找原因。[/quot

9 w; q% i R

你认为是晶粒粗大? 不过我知道这只钻头是用一根棒料的前端来加工的。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

来料有做过热处理吗?我们有试过感应淬火淬透了,轴一用就断。还有试过分段热处理,刚好在轴肩处分界(此处本来就是应力集中处,加上前后热处理的硬度不同,更易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