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图纸要加工,锻造机器---[请教]

楼主(2006-11-16):
摩擦压力机,热模锻压力机,模锻锤的各自性能呢?我有一批图纸需要加工,重量13-25kg,加工角度1度左右,适合用什么机器?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麻烦各位了,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有哪位高手对这些机械比较了解的帮忙解答一下~~
我对这个不了解~~大家多多帮忙~~
谢谢各位.

网友:

摩擦压力机,是靠打击时打滑来确定下死点,通常不带顶出机构。速度快,模具冲击大。
热模锻压力机的速度比上面的机器慢,相比较而言。他的刚性好,可以多模膛锻造,适合
精度高的零件。闭式模锻。
模锻锤的速度最快,对加工硬化不明显的材料适用。对变形速度明感的材料不合适。
还有好多特点,要跟具零件类型等,来选择

网友(2007-07-20):

有没有搞错呀?!
摩擦压力机的打击速度在这三中设备中是最慢的,有顶出.咳!别的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