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的一点儿体会

楼主(2006-11-16):
这是我工作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说不上经验,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儿认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有不同的意见,各位社友可以发表一下看法,谢谢!

fficeffice" />

1PLC通讯端口损坏一例

  我们有一项工程,PLC端口烧坏。PLC通讯线是通过滑环引出的。考虑到前几天刚下过雨,怀疑是滑环进水引起的PLC通讯线短路,而烧坏PLC端口的。用摇表测量通讯线(线路两端均悬空),发现通讯线间有电阻,正常时应为无穷大,而测量时,电阻在ffice:smarttags" />5M10M之间。从而认定PLC端口烧坏是滑环进水造成的,更换滑环后正常。

 N/ Q! y! o

2、尽量避免多次调用同一子程序

  在程序中,多次调用同一个子程序,在语法方面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一做法,尤其是在带有形式参数时。下面通过一例来说明。如下图1所示,网络1314都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这时,网络14调用时protection子程序的运行状态如图2所示。我们注意到,网络14调用时的形参#protection的数值(1169,网络13调用该子程序时的参数值)并不是网络14调用protection子程序所要的数值(应是481)。这样,就会造成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

3PLC输入的线间电容引起的误动作

  电缆的各导线间都存在电容,合格的电缆能把此容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合格的电缆,当电缆长度超过一定长度时,各线间的电容容值也会超过所要求的值,当把此电缆用于PLC输入时,线间电容就有可能引起PLC的误动作,会出现许多无法理解的现象。主要为:
  1,明明接线正确,但PLC却没有输入;
  2PLC应该有的输入没有,而不应该有的却有,即PLC输入互相干扰;
  最近,在调试一PLC系统时,就出现了一种现象。MIC传感器不动作,或动作后,另一传感器(FLY)的动作影响MIC传感器,即:MIC动作时,FLY传感器一动作,MIC就变成不动作了。也就是:传感器的动作彼此影响,怀疑是电缆质量不好,线间电容不合要求造成的。直接把MIC传感器接到PLC,不使用电缆后,一切动作正常。

  消除线间电容影响的办法:

  (1)使用电缆芯绞合在一起的电缆;

  (2)尽量缩短使用电缆的长度;

  (3)把互相干扰的输入分开使用电缆;

4 l q

  (4)使用屏蔽电缆。

4PLC合理编程消除误操作

  (1)消除手指颤动:使用微分指令DIFU13)来检索按钮送入电信号的上升沿,在一个执行周期里PLC只执行一次,从而避免此类误操作;
  (2)无意识操作:
   优化显示功能,使用不同的指示灯来显示各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平光-运行状态,高频闪光(11次)-试验状态,低频闪光(3秒闪1次)-步进状态
   输入信号联锁

 5、变频器过电压处理一例

  减小给定使电机减速运行时,电机进入再生发电制动状态,电机回馈给变频器的能量亦较高,这些能量贮存在滤波电容器中,使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并很快达到直流过电压保护的整定值而使变频器跳闸。

  采取在变频器外部增设制动电阻的措施,用该电阻将电机回馈到直流侧的再生电能消耗掉。

 6、变频器过电流处理一例

  我们用安川变频器带120个小电机,当其中一个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时,变频器就会过流故障报警,导致变频器掉闸,从而导致其它正常的小电机也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所不期望的。

  处理方法: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11的隔离变压器,当其中一台或几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故障电流直流冲击变压器,而不是冲击变频器,从而预防了变频器的掉闸。经实验后,工作良好,再没发生以前的正常电机也停机的故障。

网友:

一钫弟总结得很好!应该同时放在博客里阿!呵呵

网友:

受益了!

网友:

以后多向楼主学习,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黄兄:谢谢了!

网友(2006-12-18):

挺有用的 谢谢

网友:

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帖子,强烈支持!

网友:

电机减速时间延长一点,可能能省下点钱哦

网友:

很实用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2007-03-23):

好贴阿
希望搂主,多发些这类的帖子

网友:


网友(2016-03-22):
楼主不知道近况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