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6 如何按照图纸尺寸 1:1打印?

楼主(2006-11-16):
想打印出1:1的图纸。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好像有人讨论过了,你找找看。

网友:

按1:1画,按1:1打印就行了.

网友:

查找视口工具栏,慢慢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帮助和书

网友:

打印时1:1就行了
不过图框要和你的图及出纸的幅面一样

网友:

画的图与打印比例一样就行

最好是画1:1 打印1:1

比例不一样的话图框的大小成比例就行

打印时选择1:1打印

网友:

打印--自定义打印比例就可以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以上方法解决不了,图幅怎么办,肯定不是1:1

网友:

cad中有模型和布局两种模式,布局中就是打印的实际情形,在打印设置页面设置打印机和纸张大小,然后通过视口工具条设置就可以了。要明白  布局  和 视口 这两个概念才能游刃有余。

网友:

画1:1 打印时比例选择1:1
注意选择打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