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车削循环的使用方法---[新手求助]

楼主(2006-11-16):
请教各种车削循环的使用方法单一固定循环:

 1、内、外圆车削循环G90

 2、螺纹切削循环G92

3、端面车削循环G94 复合型车削固定循环: 1、外圆粗车循环G71 2、端面粗车循环G72 3、封闭车削循环G73

4、精加工循环G70

: d" Z; R9 b F* c

 5、内外圆切槽循环G75

6、端面深孔加工循环G74

 7、复合型螺丝切削循环G76

有许多初学者都在为循环指令而烦恼,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其各种命令格式,使用方法,以及举例说明!小弟先在此谢过了,Thanks!

网友:

G92螺纹车削循环...   例子:N00 G00 X100 Z5     N01 G92 X100 Z-30 P1.5(螺距) I2 K2(退尾的x数值z数值,数值都一样退尾就为45度的)  N02 X98    N03 X97.5   N04 X97(到这就代表了螺纹车削结束,因为下面写出了另1个G指令...结束后坐标直接回到准备车削螺纹的位置上X100 Z5)

N05 G26(回0点) 我用的是广数928的系统..有的地方可能不一样...

; T. } ~

. W$ N 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