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数控方面好的专业书

楼主(2006-11-16):
求助各位数控高手!

我是一个初学数控,目前还未学习数控的小虾米

 我想请问一下我应该用哪方面的专业书籍最为合适!~

小生在此谢过!~

网友:

你学的是什么系统的数控机床

楼主:

928TC广州数控

网友(2012-03-27):
机械制图     机械制造基础    公差    机电控制与PLC     数控加工工艺      数控编程与原理.只有你的专业基础课好了,才能学好其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