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W在草绘时为什么不能自动捕捉?---[请教]

楼主(2006-11-16):
初学SW,我的SOLIDWORK在草绘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自动捕捉?比如自动捕捉中点,端点?先谢谢了

网友:

点击:工具、选项、系统选项、几何关系/捕捉进行设置即可。

楼主:

都有设置,但就是不行,估计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你以前能扑捉到吗?他和CAD是不大一样的

网友:

如果你在插件里把命令行打开的话,它就像CAD一样啊,但那样不是很好用!可以说没有CAD里那么习惯!

网友(2008-05-15):
工具-插件-2d钩掉,ok了!

网友(2012-07-13):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好麻烦!

网友:
跟cad不一样,sw画草绘主要是约束和智能尺寸

网友:
sw主要是尺寸约束,几何关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