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8-1刀架修理技术要求

楼主(2006-11-16):
fficeffice" />

1)主轴前轴承刮研点不均匀,在轴承长度上中间硬.两头软,造成滚切时主轴刚性差,易振

    动,影响加工精度。

2)主轴前后轴承刮研点太细,太密,或后轴承间隙刮的太小,开车或使用后点子易磨去,    因此存油少,易发热造成闷车。前轴承间隙值应为(0.015- 0.02mm)后轴承间隙值应为(0.02-0.03mm).接触点为10-14/25*25。

5 z O }

3)前轴承间隙调整的太小,开车后摩擦发热,孔.轴受热膨胀使配合间隙变小,造成闷车。

+ l; _ a

4)轴向间隙调整过小,造成平面轴承咬坏,缺乏润滑是加工质量下降。

5) 活动托架发热,可能由于刮削质量差或存在过大的不同轴度,或因配合间隙调整过小。

6)斜齿轮发热,有噪音,可能由于零件质量不好,或斜齿轮啮合侧隙过小啮合不良所

楼主:

最近修了台Y38-1滚齿机的刀架,以上是故障发生的原因,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就算是加入装配维修栏目的一点薄礼吧。
更正:题目应该是故障分析

网友(2007-10-22):
问一下 38-1的垂直走刀定数是多少啊?

网友:
Y38-1滚齿机的走刀定数是30/100。

楼主(2010-05-07):
y38-1定数应该是6.96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