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冷,如何保证液压设备正常使用?---[实际问题,求教]

楼主(2006-11-17):
我单位是客车生产企业,在北方,由于冬季不供暖,但是冬季的产量很大.所以对液压设备提出很大的挑战.为了冬季能生产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1.把所有夏季液压油换成冬季用的防冻液压油,但这只是在零下5摄氏度以上的问题好用.

0 t9 X2 W x) Y! R# c

2.如果温度在零下5摄氏度以下,就将液压油油箱放加热管,对液压油加热,对冲压设备等液压管路能看到的部分进行保温,就如同蒸汽管道保温一样.

" P6 A r

不知道各位大虾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助我们单位和小弟共度难关!

) a u1 E A* H6 ~: p3 j

在正常的天气下,我们这里的温度在零下10摄氏度的天气一般也就一个月左右 .在1月份到2月份.

网友:

用10号航空液压油,一般应当没有事情吧!前不久我们单位在一家低温试验室特地做低温试验,试验的温度到了零下五十度呢,液压油没有问题,不过好像是十分的贵了!

网友:

油箱上加加热器,开机前先将油温升起来,开泵溢流也可以提高油温。你的液压设备不是经常使用吗?

网友:

我在钢铁厂工作,我们通常的做法是让溢流阀溢流.这样温度上升较快.如果不经常使用,可以换低凝点液压油

网友:

同意2楼说法,采用10#航空液压油,同时可以加一点抗凝剂

网友:

请问您所说的抗凝剂叫什么名称呢,见笑,我没有使用过抗凝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