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材料的英文翻译---[求助]

楼主(2006-11-17):
MATERIAL SPEC.

! |( L+ A/ ^ K5 x

ffice:smarttags" />AL ALLOY LM6

SS440C 50-56HRC

C.R.S. Zn Plated

S.S.#304

S.S.#420 50-56HRC

PP FDA

SILICON FDA 75±5°RIGIDITY

4 _ k- h1 s+ A4 { O* W D

PA66+GF FDA

1 s ^

SILICON FDA 75±5°RIGIDITY

ADHESIVE LABEL, TRANSPARENT54X 10.5MM

SILVER POLYESTER LABEL, 50.5 X 25MM

0 q$ k Z! T, _: x2 m

M3.0 TAPTITE HARDENED, 7MM L

DIA 5.0 MM, 15 L MM,COUNTER SINK, BT TYPE

AL ALLOY #380/ ADC 12

SS440C 48-52HRC

Ni Plated

D' h* ^ n

Rubber

SILVER POLYESTER LABEL, 50.5 X 25MM

S.S.#416

PA+GF

Zn

 t

Al

STEEL

Zn-PTD STEEL

SPRING STEEL

BLACK OXIDED SPRING STEEL

PA+30%

Al

Ni-PTD STEEL

CR-PTD STEELfficeffice" />

Ni-PTD STEEL

Cu

MUSIC WIRE

9 C5 n; d v

BLACK OXIDED STEEL

STEEL M6X10

Cu M4

STEEL

" k) ]& M f8 Y' H8 W

Ni Plated Steel M3X12

CORK

SILICON

AL 6061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P5 Q: l

SPRING STEEL

 q S& A: h

spring Steel

CRS Zn PTD

CRS Zn PTD

& s: B2 R J

PLATED STEEL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104.5 X 41 X 0.1 MM, 2 COLOR ,White and black

CRS Zn PTD

Fe

Stainless steel SS3304

+ Y2 U x

CRS Zn PTD

3 f! M/ a9 f N9 P3 O

Spring Steel

MAGNETIC IRON

SPONGE MAT

: B m

CRS Zn PTD

Stainless steel

Spring Steel

POL

SILICONE

 c) K3 K5 `

ACETAL

ST

NYLON

/ F' S" U e$ T3 B$ |1 O

PH-15-7 SS

 k

COLD ROLLED STEEL

2 m% z, T4 B q& y9 S

FACIES SPRAY-PAINT STEEL

SPRING STEEL

0 e, m X

BL-Zn plated steel

S.S.#304 D2XL20mm

Bl-Zn plated steel

CORK

ZN PLATED STEELD3.5XL29.5mm

NYLON 6 TORAY CM1017

FACIES SPRAY-PAINT STEEL

ZN Plated steel

VINYL

ZN Plated steel

ZN Plated steel D4XL5.5mm

STEEL WIRE WITH SLEEVE

PLATED STEEL

SPRING STEEL

spring Steel

SPRING STEEL

CRS Zn PTD

STEEL WIRE WITH SLEEVE

PLATED STEEL

网友:

MATERIAL SPEC.特殊材料

AL ALLOY LM6铝合金,型号LM6

SS440C 50-56HRC不锈钢,型号440C,热处理硬度HRC50-56

C.R.S. Zn Plated热轧钢镀锌

S.S.#304不锈钢,型号304

S.S.#420 50-56HRC不锈钢,型号420,热处理硬度HRC50-56

PP FDA

SILICON FDA 75±5°RIGIDITY

PA66+GF FDA

SILICON FDA 75±5°RIGIDITY

ADHESIVE LABEL, TRANSPARENT54X 10.5MM

SILVER POLYESTER LABEL, 50.5 X 25MM

M3.0 TAPTITE HARDENED, 7MM L

DIA 5.0 MM, 15 L MM,COUNTER SINK, BT TYPE  直径5mm,长15mm,

AL ALLOY #380/ ADC 12

SS440C 48-52HRC

Ni Plated

Rubber

SILVER POLYESTER LABEL, 50.5 X 25MM

S.S.#416

PA+GF

Zn

Al

STEEL

Zn-PTD STEEL

SPRING STEEL

BLACK OXIDED SPRING STEEL

PA+30%

Al

Ni-PTD STEEL

CR-PTD STEEL

Ni-PTD STEEL

Cu

MUSIC WIRE

BLACK OXIDED STEEL

STEEL M6X10

Cu M4

STEEL

Ni Plated Steel M3X12

CORK

SILICON

AL 6061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SPRING STEEL

spring Steel

CRS Zn PTD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CRS Zn PTD

PLATED STEEL

104.5 X 41 X 0.1 MM, 2 COLOR ,White and black

CRS Zn PTD

Fe

Stainless steel SS3304

CRS Zn PTD

Spring Steel

MAGNETIC IRON

SPONGE MAT

CRS Zn PTD

Stainless steel

Spring Steel

POL

SILICONE

ACETAL

ST

NYLON

PH-15-7 SS

COLD ROLLED STEEL

FACIES SPRAY-PAINT STEEL

SPRING STEEL

BL-Zn plated steel

S.S.#304 D2XL20mm

Bl-Zn plated steel

CORK

ZN PLATED STEELD3.5XL29.5mm

NYLON 6 TORAY CM1017

FACIES SPRAY-PAINT STEEL

ZN Plated steel

VINYL

ZN Plated steel

ZN Plated steel D4XL5.5mm

STEEL WIRE WITH SLEEVE

PLATED STEEL

SPRING STEEL

spring Steel

SPRING STEEL

CRS Zn PTD

STEEL WIRE WITH SLEEVE

PLATED STEEL

网友:

我先copy下来,下午从工厂回来有时间就帮你弄完。。。

网友:

我也有一些不会的,只是把会的翻译了,然后有一些也不太确定,请找贵司专业人士再确认一下。。
然后如果下次再有要翻译的东西,可以先把重复的去掉。。。嘻嘻

MATERIAL SPEC:        材料规格
AL ALLOY LM6:        铝合金 LM6
SS440C 50-56HRC:        不锈钢440 C 硬度为56-56HRC
C.R.S. Zn Plated:         锌板
S.S.#304:                不锈钢304
S.S.#420 50-56HRC:        不锈钢420硬度为56-56HRC
PP FDA
SILICON FDA 75±5°RIGIDITY
PA66+GF FDA
SILICON FDA 75±5°RIGIDITY
ADHESIVE LABEL, TRANSPARENT54X 10.5MM:        透明标签 54*10.5毫米
SILVER POLYESTER LABEL, 50.5 X 25MM:                银色聚脂标签。50.5*25毫米
M3.0 TAPTITE HARDENED, 7MM L:                        M3硬化TAPTITE 7毫米长
DIA 5.0 MM, 15 L MM,COUNTER SINK, BT TYPE:        直径5毫米,15毫米长COUNTER SINK(多种译法),按种类
AL ALLOY #380/ ADC 12:铝合金#380/ ADC12
SS440C 48-52HRC        不锈钢440 C 硬度为48-52HRC
Ni Plated                镀镍板
Rubber:                橡胶
SILVER POLYESTER LABEL, 50.5 X 25MM:        银色聚脂标签。50.5*25毫米
S.S.#416        :不锈钢416
PA+GF:
Zn:        锌
Al:        铝
STEEL:钢
Zn-PTD STEEL:镀锌钢
SPRING STEEL:弹簧钢
BLACK OXIDED SPRING STEEL:黑色氧化弹簧钢
PA+30%:镁?
Al:        铝
Ni-PTD STEEL:镀镍板
CR-PTD STEEL:镀铬板
Ni-PTD STEEL:镀镍板
Cu:铜
MUSIC WIRE:琴用钢丝
BLACK OXIDED STEEL黑色氧化钢
STEEL M6X10:M6X10钢
Cu M4:M4 铜
STEEL:钢
Ni Plated Steel M3X12:M3X12镀镍钢
CORK:塞子
SILICON:硅
AL 6061:6061铝
CRS Zn PTD:CRS镀锌的?
PLATED STEEL:镀。。钢
CRS Zn PTD:CRS镀锌?
PLATED STEEL:镀。。钢
SPRING STEEL:弹簧钢
spring Steel:弹簧钢
CRS Zn PTD:CRS镀锌?
PLATED STEEL:镀。。钢
104.5 X 41 X 0.1 MM, 2 COLOR ,White and black:104.5 X 41 X 0.1 毫米,黑白两种颜色
Fe:铁
Stainless steel SS3304:不锈钢3304(多了一个3吧)
MAGNETIC IRON:磁铁
SPONGE MAT:海绵垫
Stainless steel:不锈钢
POL
SILICONE:硅树脂
ACETAL:乙缩醛
ST:多种译法,请参照图纸或实际情况译
NYLON:尼龙
PH-15-7 SS:不锈钢 ph15-7
COLD ROLLED STEEL: 冷轧钢
FACIES SPRAY-PAINT STEEL:彩涂钢?不太确定
SPRING STEEL:弹簧钢
BL-Zn plated steel:BL?镀锌钢
S.S.#304 D2XL20mm:不锈钢304 D2XL20毫米
ZN PLATED STEELD3.5XL29.5mm:镀锌钢D3.5XL29.5毫米
NYLON 6 TORAY CM1017
FACIES SPRAY-PAINT STEEL彩涂钢?不太确定
ZN Plated steel:镀锌钢
VINYL:乙烯基
ZN Plated steel:镀锌钢
ZN Plated steel D4XL5.5mm:镀锌钢D4XL5.5mm
STEEL WIRE WITH SLEEVE带套钢丝?
PLATED STEEL:镀。。钢
SPRING STEEL:弹簧钢
spring Steel:弹簧钢
SPRING STEEL:弹簧钢
CRS Zn PTD
STEEL WIRE WITH SLEEVE带套钢丝?
PLATED STEEL:镀。。钢

网友:

偶翻译完了,居然没有人来看。。。楼主难道不回来看看自己发过的帖子吗?呜呜。。。

网友:

julia-cssc ,好样的!

网友:

蓝色童话。。谢谢!
得到肯定好高兴!

网友:

素素,不错,看来需要翻译的话就找你了。

网友:

PP FDA 是不是指FDA认证的PP树脂?

网友(2007-04-03):

谢谢素素了,偶也用上了,吼吼

网友:

真是不错
我也能用得上
谢谢了

网友:

素素真是高手,下次也找你了

网友(2011-04-30):
Alumin,  Alps-1,  Bspe1,  Bspe2a,  Bspe3,  Cup2,  Cnp-1,  PBP(C5191),  PPS(C5210),  Spcc,  Spc-2,  Secc,  Sus201,  Sus202,  Sus301,  Sus302,  Sus303,  Sus304,  CRS,  NS,  PB,  BeCu,  AL.UNF  CU.UNF , PB .UNF, PBP.UNF, SECC.UNF, SK7.UNF, SPCC.UNF, SUS301.UNF,  SUS304.U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