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精度高 ,这个如何加工?

楼主(2006-11-17):
材料是铝合金的,精度高,那位高手有办法啊?

网友:

数控车

网友:

左端椭圆弧面部分,内直孔和件的外形尺寸可用数控车一次加工出,再做个夹套夹住外圆在普通的车床上作右边的锥孔。

网友:

网络太慢,看不到了,下次来看了再告诉你吧,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

说明用途。另外,鸟语很难认识,能不能翻译一下。此件大致工序:挤压--车外圆--车槽

            钻孔--车外圆

车刀很讲究--陶瓷的刀具最好

网友:

还有,总精度并不高,难的是焊接,铝件焊接是世界难题啊

网友:

可以考虑6楼的加工方案。
如果你的毛坯是金属模压铸成型锥孔可以不加工,但压铸工序要严格控制合模尺寸。
如果用树脂模,铸造精度不够,锥孔就需要加工。

楼主:

不能压铸,数量少!请各位楼主考虑成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