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的焊接,变形不能太大---[请教]

楼主(2006-11-17):
各位大虾,请问铝制品的焊接有什么要求,怎样才能不让他变形太大,是不是表面要处理一下,用盐酸洗后再焊?

网友:

你说的酸洗应该是氧化吧~~
氧化后焊接对他的变形有影响???
这个我确实没有听过~~~我觉得氧化与他的变形没有关系~

网友:

一般是氩弧焊,焊条也要铝合金专用的.
氧化后不利于焊接.

楼主:

我们是用氩弧焊啊,可焊出来变形太大,工件比较小,外形都变了,
后来别人说要先用盐酸洗,他说是去掉表面的氧化物,应该是AL2O3吧,AL2O3会造成焊接时变形吗?

网友:

铝材焊接变形主要是材料内应力引起的,工件形状,焊接接头方式,焊接工艺都有影响,你最好把工件的大概形状,焊接要求说出来,让大家能够为你想想办法啊.

网友:

变形与酸洗没关系,同焊接结构,焊接工艺有关。
可以用钎焊么,变形很小

网友:

板的薄厚是多少,是段焊还是连续的,要求的焊接强度.不清楚不好说啊

网友:

的确没有听说酸洗可以减少变形的。

网友:

变形小的话,可选用氩弧焊,注意用交流或脉冲氩弧焊机,最好是mig,焊前工件要处理,打去氧化层,用粗纱布打磨即可,另外可用搅拌摩擦焊的方法,变形最小。

网友:

可以用硬钎焊

网友:

可用钎焊,不知焊接后强度要求,焊丝选用也不一样

网友:

1,铝氧化能力强,焊前必须严格清理表面氧化物,并加强对焊接区域的保护,
2,较大的热寺率加比热容,焊前常需采取预热等工艺措施,
3,热裂纹倾向大,调整焊丝成分,如,HS311,
4,容易生成气孔,焊前必须严格做好焊件的表面清理工作,
5,接头不等强度,
6,焊穿。

化学清洗;
1,纯铝--脱脂(汽油煤油)--碱洗(NaHO,6-10%,40-50C ,>=20分钟)--冲铣(清水)
2,铝合金--脱脂(汽油煤油)--碱洗(NaHO,6-10%,40-50C ,>=7分钟)--冲铣(清水)
3,纯铝,铝合金--中和光化(HNO3,30%,室温 ,1--3分钟)--冲铣(清水)--干燥(风干或低温干燥)

机械清理--先用有机溶剂(丙酮、松香、汽油)擦拭焊件表面的油污,然后用细铜丝刷至表面露出金属光泽,或者用刮刀清理表面。清理后的零件应在4小时内施焊,否则应重新清理。

垫板--为了保证焊透并使焊件不致焊穿或塌陷,焊前可在接缝下面安放垫板。垫板材料可采用石墨、不锈钢或碳钢,表面开一弧形槽,以保证反面焊缝成形。

预热--对薄、小的焊件一般可以不预热。焊接厚度超过5mm的,预热温度100-300C。

焊后清理--在空气、水分的作用下,残存的溶剂和焊渣会破坏具有防腐作用的氧化铝薄膜,激烈地腐蚀
1,在热水中用硬毛刷仔细地洗刷焊接接头。
2,在60-80C,2-3%的铬酐水溶液或重酸钾溶液中浸洗约5-10分钟,并用硬毛刷仔细洗刷。
   或15-20C,10%硝酸溶液叫浸洗10-20分钟。
3,在热水中冲刷
4,将零件用热空气吹干或在100C干燥箱内烘干。

钨极氩弧焊
1,焊丝一般选用HS311,焊接铝镁合金时用HS331
2,焊接接头及坡口形式---略
3,钨极氩弧焊用交流电源。----溶极氩弧焊采用直流反接。

焊接方式有气焊、碳弧焊、氩弧焊,焊条电弧焊一般用来焊接质量要求的产品及铸件的补焊。
手工钨极氩弧焊用来焊接薄板,焊接时可不填充焊丝,不预热。
溶极氩弧焊可以焊接8-25mm,要填充焊丝并预热。

网友:

看什么材料的了,一般LF6的直接化学清洗后焊接就可以了,薄板一定要用工装。
LD10也比较常用,工装一定要有

网友:

酸洗只是为了清除氧化膜,可以采用MIG焊接,用铜垫板

网友(2006-12-20):

涨见识~!正为这个发愁呢~!

网友(2009-07-20):
变形主要是热应力变形,酸洗的作用不大,估计是去掉氧化膜的一种方法,氧化膜确实会影响焊接,但是是焊接质量,而对变形没有任何作用。所以,选择氩弧焊效果比较好,还有就是加焊接工装,再就是焊缝的位置很重要,再就是焊接顺序,尽量对称焊接。
最后如果变形还是没有达到要求,那么就用热处理办法吧,消除焊接应力。

网友:
焊好后,与工作一起进炉热处理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