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盐浴硫氮碳共渗---[请教]

楼主(2006-11-17):
关于盐浴硫氮碳共渗

我公司有拨叉要求:正火硬度HB156-228,叉头叉脚高频淬火HRC45-53。

供用商推荐使用法国Arcor技术的盐浴硫氮碳共渗

硬度达维氏540以上,转换成洛氏可以满足技术要求。

但是其氮碳共渗层深只能达到10-25微米,相比高频淬火的淬硬层差了很多。

而且我翻了些参考书和JB/T9198-1999,也没有发现有该方法用于拨叉的先例。也无资料证明此方法可以取代高频淬火。

 o( i# K' C

法国H.E.F的样宣上只看到可以替代镀镍、铬、镉、锌等传统镀层工艺的字样。

 h: }5 o

请各位高手给点参考意见

 j

Thanks!

网友:

我有处理类似产品的经验,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楼上的请帮忙看看我的问题

网友:

这类产品一般盐雾实验要求较高,我们的QPQ处理就可以达到客户的要求,QPQ处理就是在盐浴氮碳共渗的基础加上两道工艺~~~~~~如有其他问题,可以来电交流!

网友:

我觉得很难用法国Arcor技术来代替高频淬火~~
因为确实层厚差的太多了~~
法国Arcor技术是作为表面处理~~如防锈~防腐蚀等~
但是高频淬火是改变组织啊~~两者的作用完全不同的啊~~
我觉得你的产品是要有强度,表面硬度只是一个体现而已~
其实法国Arcor技术只是提高了 表面硬度~更准确的说连提高表面
硬度也算不上~~最多算是处理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很难代替~~~
仅供参考~~~~~~呵呵~~谁要我是菜鸟呢~

楼主:

谢谢菜鸟-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