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丝杠花键,这样写对吗?---[请教]

楼主(2006-11-17):
我们的图纸上的花键是这样表示的----10b-280f9*255*35b11,这样写对吗?请教各位啦!谢谢

! f y

还有一个螺纹表示成S360*20e8,是什么螺纹?

网友:

矩形花键的表示方法为N*d*D*B
键数N,小径d,大径D,键宽B
渐开线花键的表示方法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S360*20e8,是什么螺纹

网友:

矩形花键标注正确,S代表什么螺纹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