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轴向窜动问题

楼主(2006-11-17):
我厂一台大的蜗轮蜗杆减速机,使用频率很高,位置也很重要,已经使用两年半,前天打开一看,蜗杆轴向窜动了约20mm,轴头的螺栓全部切断。各位有什么防止蜗杆轴向窜动的好方法?

网友:

转张结构图上来

楼主:

没有电子版的图纸,蜗杆的头数为2。

网友:

蜗轮减速器工作时蜗杆是承载轴向力的。可能是超载。

网友:

蜗杆两端有轴承支撑,两端的轴承由轴承端盖定位,端盖由螺钉紧固,是否是紧固端盖的螺钉松了。

楼主:

紧固端盖的螺钉被切断了

网友(2007-02-20):

蜗杆的轴向力是很大的,设备是否超负荷使用。

网友:

请楼主将情况说具体些。
另外,要加强平时巡检力度,像这样螺丝断裂不会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网友:

支持4楼
蜗杆结构是否能更改下,使轴向力分解到刚性好的零件上。
增大端盖螺栓。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使用不当或者超负荷损坏

网友:

我决的在维修的时候应调整好蜗杆轴承间隙应适当加大端盖螺栓直径增加螺栓数量;
轴向窜动20MM是     螺栓全部切断的主要原因所以要经常检查维护发现隐患即使处理

网友:

很显然过载后长期疲劳工作导致断裂。应该维修了。

楼主(2007-03-31):

请问蜗杆轴承间隙一般应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