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的资料--[求]

楼主(2006-11-17):
我现在接触到钣金方面的东西,很想了解了解数控方面的东西,不知谁能帮个忙呢?

网友:
Re: 数控冲床的资料

我虽然装配过数控冲,但是手头上也没什么资料

网友(2007-01-02):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哪位大虾有啊?

网友(2007-04-09):

我有些资料,但不知你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数控冲床资料我有一点,联系看看。

网友(2007-06-11):

我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QQ:357693414
email:357693414@qq.com

网友:

我有一个数控冲床编程的资料

网友:

NCT指令介绍   NCT程序是由基本指令以一定的格式组成的数码信息文件.程序写作固定格式,NCT程序的一行(一个BLOCK)如下所示 N___ G___ G___ X___Y___ T___ C___ M + I2 R- j0 q y: L' C$ d其中针对单个命令不要的指令不必记入.现对NCT程序中常见的指令的基本格式及基应用介绍如下  S/ ]& n 1. G92 坐标设定(原点设定) 7  格式 G92 X___ Y___  材料自原点到冲头位置的距离,记忆于NC装置内,原点依据NCT机种不同而有差异.现场使用的机床是VIP357,其原点坐标为X 1830,Y1270.   s2. G90 绝对坐标指令  格式 G90 X___ Y___   G90绝对坐标指令使用时,必须在坐标值前记上G90.在绝对坐标指令读取时,若开头记入G90,则以后的BLOCK,直到G91之前可省略不写.程序上若无G90或G91时,一律视为与G90相同  G91 相对坐标指令  G91指令指定的坐标不是从原点算起,而是自前一个孔位算起的增加值,使用此指令时必须在坐标值前记入G91.   相对坐标指令读取时,最初以G91记入,以后的BLOCK一直到G90出现之前,G91均可省略不写    G50 回归原点指令   使用G50指令,材料依G92指定的位置回归的同时,回复到NC初期状态,程序最后必须作G50单一行之输入  O% ^' Y% b! b5. G70 不冲孔指令   格式 G70 X___ Y___   材料仅位移,不冲孔.G70与G90或G91可以同时使用,且位置先后不影响其指定.G70的指令只在所属BLOCK内有效 例  G90 X100.00 Y100.00 (有冲孔)  G70 G91 X200.00 (无冲孔)  G90 Y300.00 (有冲孔)  U! G2 L4 F6. G27、G25 自动移爪  格式 G27(或G25) X___(移动量)  G27、G25指令是用来换板及加工范围不够宽时所使用的换板功能.通常使用G27,当材料在夹爪夹住的边上有突出不平等的情形时,则使用G25.   ^" p. _ N+ c7. G04 暂停(滞留状态)  格式 G04 X___ (时间)  在轴移动时,作预定时间内暂停的机能  G72 模式基准点指令 1 W' q# G b9 A, b 格式 G72 X___ Y___   欲使用模式基准点时,坐标值之前要加上G72.   G72与G90或G91同时使用,且那一个先写都相同   G72仅有指示坐标的作用,而无决定位置或实行冲孔的动作  G72的下一行必需是实行冲孔的指令  与G72在同一行内不可存在M、T等功能的指令  T指令 定义刀具  T为三位数字所组成,用来指令所使用模具的STATION,位于X、Y的位置之后.若为相同之模具继续使用时,一直到另一模具使用前,不须再另行指定模具. ( p X: }7 V- a( w o+ E Y 3 D/ \& B) C V. e: _* `4 x10. C指令 设置刀具角度   C指令位于X、Y(位置)与T(使用模具)之指令之后.自动转角可于±360°的范围内指定,同角度的加工时,C指令为必重复指定    11. G26 BLOT HOLE CIRCLE (BHC) 以现在的位置或G72指定的位置为中心,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θ角的点开始,将圆周分成n等分,作n个点的冲孔指令 格式 G26 I r J±θ K n T___ (C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 0 Z. z' D; } s5 } a" } J=冲孔起始点与X轴之夹±θ.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冲孔个数,反时针方向加工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12. G28 LINE AT ANGLE (LAA)   以现在的位置或G72指令的位置算起,与X轴夹θ角的方向,间隔d的距离,冲n个孔  的指令 格式 G28 I d J±θ K n T___ (C___   I=间隔±d.d为负时,以模式基准点作为中心,于对称方向冲孔   J=角度±θ,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冲孔个数n.不包括模式基准点   }1 f1 U! U! P s4 G 13. G29 圆弧 (ARC)   以现在的位置或G72所指定的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的开始点,角度间隔Δθ,排列n个点的冲孔指令 格式 G28 I r J±θ P±Δθ K n T___ (C___  I=圆的半径r,为正数  J=最初冲孔起始点,角度±θ,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P=角度间隔为±Δθ,为正时,以反时针方向冲孔,为负时,以顺时针方向冲孔   K=冲孔的个数   14. G36、G37 格状孔 4 M: `9 j2 T y* k* @+ n" q 此模式从G72指定的位置开始,X轴方向以d1为间隔.做n个,Y轴方向以d2为间隔,做n2个格子状冲孔的指令.G36是以X轴方向为优先加工指令,G37是以Y轴方向为优先加工指令,考虑到板料在运动中的稳定性,一般选用G36.   格式 G36 I±d1 P n1 J±d2 K n2 T___ (C___   G36 I±d1 P n1 J±d2 K n2 T___ (C___  I=间隔±d1,正(+)时为X轴方向,负(-)时为-X方向取间隔   P=X轴方向的冲孔数n1(不含基准点) J=间隔±d2,正(+)时为Y轴方向,负(-)时为-Y方向取间隔  K=Y轴方向的冲孔数n2(不含基准点)  {15. G66 切边 (SHP)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之基准点开始,在与X轴夹角为θ°的方向上,以W1×W2之模具,作长度为±d的连续冲孔指令 格式 G66 I e J±θ P±W1 Q±W2 D±d T___   I=连续冲孔加工之长度 J=角度±θ.反时针为(+)时针为(-)   P=模具边长±W1(J方向的模具尺寸)  Q=模具边±W2(与J成90°方向的模具尺寸)  W1与W2必需同号,若W1=W2时Q可省略不写  D=对加工长度作补正之值±d(d=0时,D项可省略)  D若为负时连续冲也的长度比I短少2倍D的长,为正时则比I长2 倍  连续冲孔的长度I,至少需为P(W1)之1.5倍以上方可  H16. G67 矩形 (SQR)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的基准点开始,平行X轴方向长度e1,Y轴方向长e2的矩形,以长W1W2的模具连续冲孔的指令  l格式 G67 I±e1 J±e2 P W1 Q W2 T___  I=X轴方向冲孔长度±e1.正为X方向.负为X轴负方向  J=Y轴方向冲孔长度±e1.正为Y方向.负为Y轴负方向   P=X方向模具长度W1,为正值  Q=Y方向模具长度W2,为正值. 5 i6 l A8 B+ i7 C( R 若W1=W2时,Q可省略因通常使用正方形模,帮Q不使用    17. G68 蚕食圆弧 (NBL-A)  此模式是以G72所指定的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1的点开始,增加θ2的角度,以直径为ψ的模具,间隔为d来作蚕食加工之指令 格式 G68 I r J±θ1 K±θ2 P±ψ Q d T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但I<5700mm)   J=加工起始点自X轴算起之角度±θ1,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蚕食加工的角度±θ2,(+)时为逆时针加工,(-)时为顺时针加工  P=模具直径±ψ,正时在圆的外侧加工,负时在圆的内侧加工   Q=蚕食的间隔为d,输入正数(最大d值为8mm)   板厚3.2mm以上场合,或是间隔超过8mm时,以G78代替G68使用之  蚕食所使用之模具,必须小于所蚕食之圆的半径    18. G69 I e J±θ P±ψ Q d T___   此模式是从G72指定的基准点开始,与X轴成θ角方向,长度e,以直径ψ模具,间隔d来蚕食的加工模式  格式 G69 I e J±θ P±ψ Q d T___   I=蚕食执行的长度,为模式起点至模式终点的长度   J=角度±θ,反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P=模具直径±ψ,正时加工方向在直线之左侧,负时加工于直线右侧 0 @4 S n- Y, {; @0 T Q=蚕食间隔d,正值输入,最大值为8mm   19. G78 冲孔圆弧 (PNC-A)  此模式是以G72所指定之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1的点开始,增加θ2之角度,以直径ψ的模具,间隔为d来作蚕食加工之指令 格式 G78 I r J±θ1 K±θ2 P±ψ Q d D t T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  J=加工起始点自X轴算起之角度±θ1.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蚕食加工的角度±θ2.(+)时逆时针加工,(-)时顺时针加工   P=模具直径±ψ.(+)时在圆的外侧加工,(-)时在圆的内侧加工 % Q1 n8 Q i4 j w# w0 j3 j Q=蚕食的间隔为 D=使用板厚t,(d≧  }+ ]8 A* v- G20. G79 冲孔长圆 (PNC-L) : q5 g i' \8 @0 |1 c此模式是从G72指令的基准点开始,与X轴成θ1角方向,长度e,直径ψ的模具,间隔d来蚕食的加工模式 格式 G79 I e J±θ1 P±ψ Q d D t T____  I=蚕食执行的长度,为模式起点至模式终点的长度  J=角度±θ1,反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 s" v5 w* k C- S( a! j P=模具直径±ψ.正时加工方向在直线之左侧,负时加工于直线右侧   Q=蚕食间隔  ID=使用板厚t.(d≧  J 21. G98 多数取的基准点与排列间隔之设定  多数取加工时,制品对于材料作何种排列的指令   格式 G98 Xx0 Yy0 Ixp Jyp Pnx Kny   x0……排列在左下方制品的左下角点的X坐标  y0……排列在左下方制品的左下角点的Y坐标  xp……X方向上制品排列的间隔  yp……Y方向上制品排列的间隔   nx……X方向上排列的间隔数  ny……Y方向上排列的间隔数   J* @$ l2 j/ d 22. G7576 多数取执行指令  除多数取程序外,UOO~VOO为止,为一个制品的子程序,此编号的MACRO对应WOO,根据G98所设定之排列,令材料全部执行的指令  格式 G75 W___ Q___ ……以X方向为优先级执行   G76 W___ Q ___……以Y方向为优先级执行   W=为MACRO编号,与程序中的UOO~VOO对应  Q=为加工开始的角落.Q1—左下角;Q2—右下角;Q3—左上角;Q4—右上角     23. MACRO机能(U)  MACRO记忆机能,UOO与VOO为程序中数个BLOCK之记忆OO则为不限次数之记忆呼出时使用,这时U所对应读取之数值,需为相同  格式 UOO       VOO   WOO   注:一个U…V对应一个W.U~V之间不可有M02M03及50之指令存在  D) ~3 Z7 o 24. M13 加工结束指令   加工结束之后单一行输入   {  25. M510~M559 冲凸台形强筋前之指令. 5 G7 ~. I8 v z在冲凸台形强筋前单一行输入.指令可在M510~M559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模具前不能用同一M指令   26. M560~M563 打标记沙拉孔前之指令   在打标记沙拉孔前单一行输入,可在M560~M505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的模具前不能使用同一M指令  27. M502~M505 冲敲落孔前之指令  在冲敲落孔前单一行输入,可在M502~M505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模具前不能使用同一M指令  注:在实际运用中,为配合NCT现场的操作,使NCT程序转换与NCT现场对M指令的添加达到共识,对常用的特殊刀具指定了固定的M指令,具体运用参考第三章.

网友(2007-12-26):
资料是PROCAM软件的说明书,但不全

网友:
我也是很需要的。关注中。

网友(2008-10-28):
12222

lxkmvksdnvjbsjbsdjbsjvxsvbjzxbv,nv,znvm,xnvnxmcvnbcnxmbnxmz,nbzxcm,nb

网友:
可惜呀,下载不来

网友(2010-07-20):
下载了看看再说,先谢谢了!

网友(2011-01-05):
我也需要呢,谁有啊,西门子系统的,编程的软件,代码

网友(2011-05-12):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2011-06-22):
求调精度的资料

网友:
正在关注这类资料。

网友(2011-07-26):
我也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