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焊工艺及方法,需要什么设备?---[请教]

楼主(2006-11-17):
谁知道喷焊工艺及方法,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我只见过叫"火焰喷涂",专用设备,乙炔/氧火焰,焊料是金属粉末。

网友:

可以用等离子喷焊机喷焊,用铁基、钴基粉等。

8 X/ U+ y6 j7 i2 B n! N

有关等离子喷焊机可发邮件jsntpta@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