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印机的知识和资料---[求]

楼主(2006-11-17):
请教各位大虾:想在产品的表面做永久性的标识,比如商标和生产日期等,所以想买一台移印机,请教大家有关于移印机的知识和资料吗,移印后的字能保持多少时间,印在汽车配件的表面效果如何,移印的标记能否用汽油等挥发性的物质擦掉呢?

网友:

不知道激光打标是否合适。我知道在轴承上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好象你说的不太明白,移印机是一种热升华的东西,有时也被丝网印冒充。适合非金属表面印刷,
在金属表面一般是电化学腐蚀印刷,市面上有多种产品,上网一搜就成,但印痕浅。
一般汽车配件是用激光打标机。

网友:

用激光打标机吧  !   现在用这个的较多!

网友:

移印机是通过移印胶头将钢板或丝网板上图文的油墨转移到产品上的,图文质量一般,附着力要看油墨的品质,一般不耐溶剂。激光打标机是靠激光烧蚀的,黒底效果不好。如果字符不大建议用喷码机。

网友:

熊侠说的对。还是建议楼主选用较便宜的电化学腐蚀印刷机吧,效果虽然没有激光的好,但胜在简单方便。

网友:

我想如果是车配件的表面上的话,那丝印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它比移印好多了!

网友:

电化学腐蚀印刷机是什么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介绍,综合实际情况还是用丝印比较的好了。谢谢了!

网友(2008-09-30):
用喷码机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