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轴的配合---[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7):
在下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 S0 J _( J# O, p

1,以直径30皮带机主动轴为例,轴公差应该加工在多少范围,该轴一共有四档轴承,两端有轴承坐,中间没有.

2,电机半连轴器和电机转子主轴,以直径100为例,他们分别应该加工的公差多少为最好.希望大侠指导.

网友:

其实轴与轴承配合不外乎我们学到的几种配合方式!!
关键是你要求那种配合,然后决定采用基轴还是基孔就完成了!!!
可能你说的问题不太明确!!

网友:

30左右的配合公差大概为0-0.01过盈,如果间隙太大的话传动不平稳,有噪音.过盈太大会造成游隙过小,欲紧力过大,出现噪音,影响轴承使用寿命.如果长轴(有3-4个轴承位)的看轴承2端是什么传动,根据情况.一般情况是中间的轴承配合为0.02--0.03的间隙配合(根据同轴情况).100的配合公差大概为0.02的过度配合.总体上说公差等级越高越好,看自己的加工能力.

楼主:

但是我们在实际装配的过程中,直径100半联轴器有0.01过盈,装配时有乙炔红后装的,最好想拆都没办法拆卸,最后不锝不放弃.两个老师傅有争议,一个认为应该有0.05间隙,一个认为应该有0间隙争执不下,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直径100半联轴器有0.02-0.03过盈,不能超0.05

网友:

联轴器用热套
可用拉码,
自制框架式工装再用千斤顶顶出,

网友:

4楼说得用乙炔烧红装轴承,可怕.你大概没干过装配.

网友(2007-01-07):

4楼你装配的是什么设备啊
加热是可以的,4楼烧红我就感觉有点夸张吧,我没有见过
请指教到底是装什么设备啊

网友(2007-04-17):

晕,4楼说的是装半联轴器,都没看清楚就说,6楼说的和我们干的一样,不过我们不用过盈,一般间隙0-0.05,因为是24小时流水化作业,过盈的话拆装太费时间,而且干活的空间也有限,要知道耽误一个小时可就50000元就没了

网友:

同意10楼的,配合可以松一些,毕竟是皮带机,精度要求不象机床主轴。

网友:

不论是什么,乙炔烧红装都不可能,那要到多少度呀,了不起加热到200度,过盈连接 大概也得算一下在装吧

网友:

与轴承配合的轴应采用基孔制,公差带呢选K5吧,如果是用圆锥辊子轴承可以大一些,K6吧。
连轴器一般是H7,电机主轴可以松一些最好不要用过赢,不需要近密定位h6吧。也许是这样吧

网友:

看样子,手册也只是一个参照,还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

结合轴的行为公差及电机转速1500rpm的30轴径可按0.01道间隙车制,100轴径的连轴器可按0.03-0.05道的间隙车制

网友(2007-11-10):
其实楼主的问题很难回答!
第一个问题,轴的尺寸公差决定于你选的轴承,或者说你选的轴承的精度等级和工况,一般来讲,皮带轮要求的精度不会特别高,应该选用普通级轴承,那么30的轴的公差应该是(选j6)=0.009---_0.004(具体情况查手册决定)
第二个问题,首先应该清楚电机带动的是什么机构或机器,知道具体情况才能决定配合的选择,不过一般情况电机半联轴器的配合是H7/m6(特殊情况也有选择r6或n6的)

网友:
装配轴承呢,如果大一点的轴承用热套法,取也可以用热套法,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中国式干法,轴承厂要知道了非得吐了不可.那样装还不如间隙配合.拆又方便.正确的装法应该用电感加热器热装.还乙炔!轴承钢都让你给退火了,还讲什么寿命!

网友:
轴与轴承的配合选择要跟据图纸的装配工艺要求 进行,不能图方便任意降低标准,从而影响到机器的工作精度和使用寿命.反之就会增加成本造成浪费.

网友:
冷却轴端面来安装(冷装法).

网友:
冷装有致命伤,结露问题.

网友:
同意18楼说法,我们这的轧钢厂的轧辊轴承就是用感应器加热,然后装配的.

网友:
要是需要热装的轴承,可以用油加热也可以用轴承加热器

网友(2007-12-26):
红装指加热方法:一般是加热到90~120,有的用油,有的用蒸汽,但不应超过200度

一般用的都是间隙配合,对轴承而言,内孔为基孔制,轴承内孔为零,轴一般加0.02以内

网友(2008-02-01):
热装可用油热,装配工件感觉温度在100度以上就可热装了!

网友:
乙炔加热,第一次听说

网友(2008-03-10):
像皮带机、门机上的一些轴承装配 我们也经常用乙炔加热的 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方便 省力

网友:
乙炔加热是中国式的土方法,我们真正搞机械行业的,应该按着机械工艺来装配
轴承用轴承电感加热器(贵公司不可能没有,只是图方面省事罢了)

网友:
從直徑為30mm來查公差配合的表為H多少,在看看H的上下公差是多少就知道了啊

网友(2008-10-18):
PLC

我们项目部搅拌机用的PLC通道怎么老是烧坏,这方面欠缺,希望哪位高人指教。

网友:

轴和联轴器的安装如果有键的话它就不需要过盈,可以间隙配合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不清楚,要看实际请问使用要求
环境温度,载荷等等

网友:

孔可以比轴+0.02。皮带轮也不大,可以放油里煮到80-100度,即可套入。

网友:

说错了,是要轴比孔+0.02

网友(2009-04-10):
红镶的话,一定要掌握好温度,低了不行,太高也会影响材质变化

网友:
楼主 你的轴承还能用吗?轴承不退火吗?法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