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机跑偏如何调整?

楼主(2006-11-17):
经常和同事探讨皮带机的纠偏问题,如果皮带机跑偏,该调整紧边还是松边?为什么?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好象和;理论上不一样?该如何解释呢?

网友:

皮带机跑偏的主要原因是传动辊有锥度,该调松边但效果不好。应急办法是在传动辊松边端缠绕胶带之类增大直径,效果显著。

网友:
Re: 请教皮带机跑偏如何调整?

两根轴不平行,往中心距偏小处跑偏,调整中心距。

网友:

支持2楼

网友:

  两根轴不平行,往中心距偏小处跑偏,调整中心距

支持3楼的观点

网友:

991还是不懂,嘿嘿

网友:

但是实际情况中能容易调中心距么?
在我现在学的书上只有专门设计的才能调中心距啊
我不太明白
没有过实践的阶段
还在上学
很想了解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我认为要调整的话要视具体的情况来定,不能就这样定了,像我们全自动糊箱机,其送纸就是用输送皮带"爬坡皮带"送的我们试过皮带是往高的地方跑的,也就是向直径大的地方跑的,不像我们想像的向小的方向跑,我建议楼主们用二个接近开送加二个气缸采用自动纠偏,也可以用外购成套的纠偏系统,等都可以,看楼主的机器是否合适.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上挡带轮!简单实用!经验之谈!调中心距实在是不好掌握!皮带住高处跑没有错!

网友:

调平行两轴,用卡尺卡两轴距离,调整尽量使卡轴头的尺寸和卡轴尾的尺寸一致。

网友:

同意9楼观点。最好加自动纠偏装置。

网友:

是否有张紧辊筒,如果有,则张紧辊筒对皮带两端张紧度不一(如张紧辊筒和皮带不在同一水平)也会造成皮带跑偏时,如是该情形,无论如何调整那一边的皮带张紧装置皮带仍然跑偏。我曾经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就要调整张紧辊筒,使它与皮带水平

网友:

皮带机跑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滚筒的安装和调试,张紧设备的安装,转载物料的位置的和导料槽的合理搭配,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象(环境)等。现在浙江的一个工程师已经研究出了专门的防止皮带跑偏的装置,专利号暂时想不起来了。我感觉到效果还是不错的。有空我在找找。

楼主:

就我看到的现象是加竖托辊有效果,但不是太理想,一般现实情况是在被动轴往松边跑,但是往往继续张紧紧边会有效果,但是如果张紧主动轴的话,要张松边的,与理论中恰好相反,我希望高人能从受力分析的角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沿皮带转动方向,哪个点先接触皮带向先接触的托辊方向跑.

网友:

要分析着看,如果整条皮带跑偏,那么就怀疑头辊和尾辊平行有问题,如果局部跑偏那就得调托辊了

网友:

皮带跑偏经验理论:跑紧不跑松。皮带偏向那边,那边紧(皮带轮间距大),调整皮带轮间距就可以了,偏向一边,缩短皮带轮间距,跑离边增加皮带轮间距。

网友:

另外注意清理干净皮带轮的结晶物,附着物。

网友:

我给你传一个据说是世界最先进的我国某公司生产的专利产品——皮带机转辊,你可以从中感知什么,为了防止触及广告,我把其中部分内容删除,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网址。

达到了如下效果:

1、在托辊密封性能模拟试验台上强化试验,淋水试验,滴水不进,防尘试验,一尘不染。

2、具有的“清除器”作用彻底阻止了煤泥对托辊的污染,折算使用寿命超过了10万小时;

3、托辊两端轴承位置的不同轴度≤0.05mm,外圆径向圆跳动≤0.3mm;

4、旋转阻力≤1N;

5、噪音:(1000r/min情况下)≤30dB;

6、旋转部分的质量(包括管体)减轻了1/3,大幅度降低了转动惯量,主要性能和技术参数已远远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彻底告别了传统托辊重量大、精度低、阻力大、不耐磨、易损坏、靠维修的年代。并通过了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型式试验认可》和国家采煤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安标检验,取得了《安全标志》。

    配套了“xx托辊”的带式输送机,实现了下列“傻瓜式”使用效果:
一、免除对托辊经常维修或更换的麻烦和费用,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强度,确保输送运输的安全正常运行。
二、由于运行阻力系数和转动惯量大幅度降低,可以使带式输送机实现长运距、大运量、高速度的运转工作。
三、运行阻力和转动惯量小并能够长期保持,“神效托辊”和胶带之间基本实现了同步运行,相互之间磨损微小。不但“xx托辊”不易磨损,胶带和驱动胶辊(辊筒)的使用寿命也可以延长2—3倍。
四、可以大幅度降低主机的配置功率,节能降耗效果可达30%以上,电机与电器也不易损坏。
五、能提高主机的运转平稳性,减少物料的抖动下滑。并明显降低整机的噪音。
六、可消除或减少各种事故隐患,提高安全性能。
七、“xx托辊”能在转速为1000r/min的情况下长期正常运转,因此,可以减小辊径与主机配套,降低整机成本。
八、可以显著降低输送生产的成本,提高输送效率和综合经济效益3—5倍以上。
有φ60、76、89、108、133、159(mm)各种规格的.

网友:

   为满足煤矿,化工厂,洗煤厂,钢厂等环境锈蚀,腐蚀和磨损严重的要求,特生产有轮胎橡胶托辊和缓冲托辊,不但耐磨性提高5~15倍,对胶带的磨损也到幅度减小。各种规格托根的橡胶层厚度如下表

托辊直径/mm 钢管直径/mm 单边橡胶层厚度/mm
89 60 14.5
108 76 16
133 76 28.5
159 108 25.5

网友:

轮胎橡胶擦头调心托辊         轮胎橡胶托辊
(∮89/∮108/∮133/∮159)

网友:

摩擦调心托辊

网友:

轮胎橡胶梳形清扫托辊

网友:

轮胎橡胶缓冲托辊

网友:

皮带跑偏有时候是综合原因造成的,
1. 粘接或者铆接皮带时,应保接口断面和皮带两边的垂直度。
2. 如果发生跑偏,一般通过调整尾辊(头辊一般不可调)来进行纠正。
3. 皮带的两边设置几个防偏托辊,也可以减弱皮带的跑偏。

网友:

说的好啊

网友:

皮带跑偏的地调整的方法,和主动辊的运动方向有关系呀

网友:

皮带轮跑高不跑低

网友:

皮带跑偏有时候是综合原因造成的,
1. 粘接或者铆接皮带时,应保接口断面和皮带两边的垂直度。
2. 如果发生跑偏,一般通过调整尾辊(头辊一般不可调)来进行纠正。
3. 皮带的两边设置几个防偏托辊,也可以减弱皮带的跑偏
4 .和主动辊的运动方向有关系

网友:

不知道滴水天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个也般上来了,这不明显的是做广告吗?禁止啊!
咱们说的是怎么防止跑偏又不是看托辊,好象人家宣传的托辊好坏也没有触及到跑偏问题啊,话中的意思明显有点讥讽之意不应该啊。

网友:

正巧有个朋友也碰到了此类问题,他们的滚筒(驱动和张紧)是这样设计的:鼓形,两端150-200范围内锥度1:100,效果很好,见示意附图。

网友:

吾单位滚筒也是做成鼓形的

网友:

斜坡式上料皮带落料冲击可能造成皮带跑偏
一般不调整头辊,在尾部张紧或放松一边的滚筒.
也可以检查调整导向辊,检查皮带底部托滚与皮带的传动是否良好,如果有托滚不转动的情况,则很容易造成皮带跑偏(摩擦力)

网友:

      回“飞翔的海”朋友,我不是做广告,因为,我不是这家企业的什么代言人,也没有义务为别人免费做广告,何况,我把有关厂家的信息删除了。
    当谈到皮带跑偏的问题时,我联想到现在的先进技术已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还有采用弹簧托辊的专利技术(我家里就有这种资料),但是,我在网上查到了这种更先进的资料,觉得更好,可以启发人们的思路,或者采用新的先进设备,就把这方面的信息发布出来了,以使朋友们开拓眼界,如果觉得不必要发布这种先进技术,我就今后不在发布了。我更没有讽刺的意思,在任何论坛我基本不与任何人发生摩擦,本来我们老百姓就够难过的了,还这么自己难为自己。
    当你提到专利技术的时候,也促使我想起了相关专利技术。
    现在,还有朋友给我电子邮件,继续讨论皮带机托辊的密封问题。

网友:

一般要检查主动滚筒和从动滚筒的,检查上下调心托辊是否磨损的厉害,一般都在从动滚筒上装置有螺杆调节装置,调整一下就ok!

网友:

看了这么多,我还是支持3楼的观点,实践中的经典!大家可以学学!

网友:

好像说得比较简单,具体要看你的皮带机
长度是多少?几百米还是几米?(应该不超过千米吧,有那种的经验比较丰富了)
角度是多少?胶保都有什么?头尾滚筒是否有包胶?
实际处理方法都不同

网友:

调整方法不一定,有的皮带爬高,有的皮带爬低,调整的方法也相反。

网友(2006-12-18):

跑偏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要检查托辊安装支架是否对中,尤其对比较长的皮带机,否则的话肯定是这边调好了那边又偏了,可以考虑几个人每隔十米一起调。

网友:

皮带机跑偏,原因很多,看在什么部位,如:机头、机尾、中间架、你的讲明白,好回答你

网友:

没有调整机构?

网友(2007-01-24):

看来高人的思想也不尽相同

网友:

       皮带机跑偏,你看看是不是,因为在下料的过程中,下料不均匀造成的.在皮带靠近机头和机尾
     增加调心活动托辊   你看可以吗

网友:

如果是普通的传诵皮带机
把皮带偏移的一侧张紧就可以了

网友:

皮带机跑偏是由综合因素造成的,如辊子的加工精度、安装的位置精度、皮带的质量等。

1、辊子的加工要达到中间截面对称,要有好的圆度,不一定要好的圆柱度。

2、辊子的中心线安装时要平行。

3、皮带的质量要好,比如均匀的材质、弹性、厚度、相等的纵向周长等。

所以要解决跑偏的问题,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皮带的质量很关键,尤其是通过粘接对接的皮带;辊子可以做成稍微的鼓形或腰鼓形,可以加导向辊或导向凸台等。

网友:

一般是调整两轴线平行。平皮带

网友:

皮带跑偏的原因及防治
  ①在设备维修中如果新装的皮带应首先检查皮带本身是否平直,如果胶带在水平面方向上偏斜、弯曲,工作时会诱使皮带跑偏。在粘结皮带时如果上下带纵向中心线不重合,胶带工作时受拉力不均匀也会产生跑偏。
  ②当滚筒、托辊的轴心线与皮带输送机的纵向中心线不垂直时也会产生跑偏,应调整滚筒及托辊轴承座。常见的几种调整方法如图1所示。

图1
3.4 由于皮带撒砂,七O砂粘结性强而刮砂器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在滚筒及托辊上形成锥形或其它凸凹形状,皮带受到侧向水平分力,使皮带产生跑偏,如图2所示:N1=Ncosα,同时硬结的型砂加快了皮带磨损,因而在工作中应尽量避免撒砂现象,混砂机、圆盘给料器、储砂桶,卸料器的下砂口流量应与皮带输送机输砂量相适应,对于漏损的下料口应修补,同时皮带上面的两侧应设挡砂板,用橡胶制做,并与皮带保持良好接触,对型砂线皮带也应在托辊处设清扫器,使其表面粘砂能得到及时清理。

图2
3.5 落料点偏离皮带中心线、落料不均匀、块状料对皮带冲击较大、落差大等因素都会使皮带得到侧向不均匀受力,导致皮带跑偏,应减少落差,避免块状物料的直接冲击,对储砂桶中土的型砂当天用完,不能储存过长时间,否则硬化后,形成块状,兰不但促使皮带跑偏,同时也损伤皮带。
3.6 为了减少皮带跑偏,可以适当增大皮带槽角。实践证明也较为有效,如图3,据有关资料可知,N1=Ncosα,我们认为N1是造成皮带跑偏的主要因素。因α越大,N1越小,跑偏就越困难,N是皮带在受到不良因素时所产生的诱发皮带跑偏的外力,同时,增大槽角也会减少撒砂。

图3
3.7 为防止跑偏后损害皮带应设置声光报警、自动关机装置,在输送机两侧装有完全控制行程开关,在中间装有两根钢丝绳,其两端通过拉簧分别固定在头部侧板上和尾部板上,钢丝绳保持张紧状态,钢丝绳与固定行程开关连接,当皮带跑偏时,触动钢丝绳,就会发出声光报警信号或停机待修,这样就可以减少跑偏对皮带的危害。

网友(2007-03-18):

注意二轴的平行度!

网友:

楼主没说清皮带机的规格.
我估计说的是象我们发电厂输煤皮带上方装的带式除铁器之类的小型皮带机.
这类小型皮带机的跑偏调法,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根据我的经验,在皮带机上的皮带没获得足够初张力的情况下.简单的说,皮带在托辊支撑下有下挂现象.
托辊对皮带的力作用不一.这时运转皮带,皮带就象前面的一老兄说的是跑紧不跑松.皮带机的跑偏调法和教科书上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另一种情况,当皮带机上的皮带有足够的初张力时,就象我们的大型皮带机一样(有2-3吨的拉力)时,皮带机的跑偏调法就和教科书上的说法一样的.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很少会把这类小型皮带机的初张力紧足,当然这样是可以运行的.
说的不对,请拍砖!

网友(2007-04-25):

同意10楼观点.实际有效.

网友:

这是设备维护经常碰到的问题,具体要看轴距是否可调,使用带槽辊及带挡边平带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2007-08-06):

调整时,皮带向中心距小或大那个方向跑,关键还要看皮带的转向,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要解决输送机胶带跑偏的问题,首先应了解胶带跑偏的 原因,胶带所受外力在胶带宽度方向上的合力不为零或垂直 于胶带宽度方向上的拉应力不均匀是引起胶带跑偏的根本原 因。从输送机的使用上来看,胶带跑偏的规律是“跑紧不跑 松”,“跑高不跑低”,“跑后不跑前”。所谓“跑紧不跑松”,即 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时,则胶带向紧的一侧偏;“跑高不 跑低”就是说如果胶带两侧的高低不一样,则胶带向高的一 侧偏;“跑后不跑前”是指如果托辊支架没有安装在与胶带运行方向垂直的截面上,而是一 端靠前,一端靠后,则胶带会向朝后的一端跑偏。
了解胶带跑偏的原因后,操作者即可排除故障。

网友:

胶带跑偏现象及纠正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1)空载与重载的情况下都向同一侧跑偏。说明胶带两侧 的松紧度不一致,应根据“跑紧不跑松”的规律,调整张紧机构 的丝杆或者配重。
(2)胶带左右跑偏且不固定方向,说明胶带太松,应调整张 紧机构的丝杆把胶带调紧。
(3)胶带在空载时总向一侧跑偏,应将跑偏侧的托辊支架 沿胶带运行方向前移一段距离,但不应超过2cm,或者将另 一侧的托辊支架适当的加高。
(4)胶带在空载时不跑偏,而在重载时总向一处跑偏,说明 带有偏载。这时应想办法使胶带受载均匀,可调整接料斗位置或 者调整输送机的位置。
(5)胶带在滚筒处跑偏,说明滚筒安装位置不好,应调整滚筒的水平度和平行度。
(6)滚筒或托辊局部有粘有物料时跑偏,则应先除去粘附 的物料,观察跑偏现象是否消除,如果有效则证明粘有物料 后导致该处直径过大,引起胶带胶拉力增加所致。
(7)胶带边缘磨损严重或者胶带接缝不平行,也会引起胶 带跑偏。这时应及时修整胶带。
除此之外,还可以采用安装限位托辊和调偏托辊的办法 使胶带回到正常的位置。限位托辊,顾名思义就是在胶带两 侧安装限位托辊,使胶带强制复位。调偏托辊是在输送机上 安装两组自动调心托辊,能自动纠正胶带跑偏现象。当胶带 跑偏与一侧的小挡辊发生摩擦时,则使该侧支架向胶带运行 的方向前移,此时胶带就会向另一侧移动,直到回到正常的 位置。
应注意的是,在调整胶带跑偏时不可急于求成,应慢慢 调整,微调时细心观察,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

将皮带轮作成段付棍,即中间高出,两边台阶低下,有效防止跑偏

网友:

调整涨紧轮或主动轮,根据跑偏方向调整。

网友:

支持10楼的说法,这是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将拖辊(主动辊和被动辊)做成有凸度的就不会偏了
另外在在辊上(皮带的边缘)加上一个限位轮。。。。

网友:

在尾轮装调整丝杆或用拉紧装置,

网友(2007-09-11):

谢谢各位老大,我是刚毕业的学生,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和大家交流,但是我可以老吸取一下各位的经验。

网友:

支持三楼

网友:

同意三楼。

网友:

同意10楼的简单

网友(2007-10-16):
跑偏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带轮加工精度不满足要求,锥度明显.
2)若1)没有问题,则可能是扭曲(带轮轴向不平行且不在一个平面内)/错位(带轮平行,但不在一个平面内)/偏转(带轮轴向不平行,但是在一个平面内).
如果是以上原因,仅仅加上挡圈,可以改善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很可能暂时看起来问题解决了,但是皮带内部张力不均匀,造成的后果也许就是皮带从一侧先齿部剥离而失效.

网友:
皮带的跑偏;可以调节锟抡的角度,一般调法有两种;主动边:如果皮带向左偏那么就把左面皮带固定微调的螺钉前进。一点点调知道好为止,如果调从东边于此相反。如果让皮带传输路线角度改变,那么同时调对角的或同边同向调解。条件是你的皮带输送机上必须有微调角度的螺钉

网友:
加挡带轮  ,很简单吗

网友:
当然是调整松边至与紧边一样紧!

网友:
实际工作中调整的方法还是不少,头轮,尾轮,张紧轮,档轮,一般都是可以调整的,因地制宜嘛

网友(2007-12-07):
怎么不一样啊?你说的那种情况是调过头了吧
调整一次跑偏最少观察半个小时,多转几圈才能看的出来,
有时候调心托辊也不太管用的,,
慢慢调吧就

网友:
10楼对“爬高”懂行!专业词汇!

网友:
另外必须注意的是:每次调整后必须使皮带运转一段时间,根据实际情况作微调。
一些比较先进的设备已具备皮带自动纠偏装置。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加上挡带轮!简单实用!经验之谈!调中心距实在是不好掌握!皮带住高处跑没有错!

Re: 皮带机跑偏如何调整?
我认为要调整的话要视具体的情况来定,不能就这样定了,像我们全自动糊箱机,其送纸就是用输送皮带"爬坡皮带"送的我们试过皮带是往高的地方跑的,也就是向直径大的地方跑的,不像我们想像的向小的方向跑,我建议楼主们用二个接近开送加二个气缸采用自动纠偏,也可以用外购成套的纠偏系统,等都可以,看楼主的机器是否合适
不太明白

网友(2008-01-25):
同意54楼的意见,实际与理论的结合

网友:
其实皮带跑片,跟皮带的涨紧度有很大的关系,皮带跑偏有皮带爬低和爬高两种,不知你哪的皮带时那种跑篇。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我说句

我听老工人说。。。调一下下皮带就行。。。下皮带只要跑的正上皮带问题就不大。还有上皮带要多装调扁托辊。ok?

网友:
自动纠偏装置简单实用,我公司设备上用了后再不用操心皮带跑偏了

网友(2008-04-15):
“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后不跑前”好象有时也不对的。具体要看机构吧。例如,只有一个驱动滚筒,一个调节滚筒的话,好象是跑向松边的?

网友:
应该是两个轴的轴向不平行;皮带轮的径向不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需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了。

网友:
检查驱动滚筒和非驱动滚筒轴是否平行

网友:
快速更换北方奔驰自卸l车钢板的工具

请有使用快速更换北方奔驰自卸l车钢板工具的同志们给点回信,我们换不动了

网友(2008-05-17):
工程设备输送机胶带跑偏的调整
胶带输送机在搅拌、破碎及筛分设备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输送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会出现胶带跑偏现象,这不仅会引起漏料、设备的非正常磨损与损坏、降低生产率,而且会影响整套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正确判断出胶带跑偏的原因并及时予以排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造成输送机胶带跑偏的根本原因是:胶带所受的外力在胶带宽度方向上的合力不为零或垂直于胶带宽度方向上的拉应力不均匀而引起的。由于导致胶带跑偏的因素很多,故应从输送机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使用及维护等方面来着手解决胶带的跑偏规律是:“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后不跑前”。即如果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则胶带向紧的一侧移动;如果胶带两侧的高低不一样,则胶带向高的一侧移动;如果托辊支架等装置没有安装与胶带运行方向的垂直截面上,而是一端在前,一端在后(沿胶带运行方向),则胶带会向后端移动。调整胶带跑偏的方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
  (1)调整张紧机构法
  胶带运行时,若在空载与重载的情况下都向同一侧跑偏,说明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应根据“跑紧不跑松”的规律,调整张紧机构的丝杆或配重;如果胶带左右跑偏且无固定方向,则说明胶带松弛,应调整张紧机构。
  (2)调整滚筒法
  如果胶带在滚筒处跑偏,说明滚筒的安装欠水平,滚筒轴向窜动,或滚筒的一端在前一端在后。此时,应校正滚筒的水平度和平行度等。
  (3)调整托辊支架(或机架)法
  如果胶带在空载时总向一侧跑偏,则应将跑偏侧的托辊支架沿胶带运行方向前移1-2cm,或将另一侧托辊支架(或机架)适当地加高。
  (4)清除粘物法
  如果滚筒、托辊的局部上粘有物料,将使该处的直径增大,导致该处的胶带拉力增加,从而产生跑偏。应及时清理粘附的物料。
  (5)调整重力法
  如果胶带在空载时不跑偏,而重载时总向一侧跑偏,说明胶带已出现偏载。应调整接料斗或胶带机的位置,使胶带均载,以防止其跑偏。
  (6)调整胶带法
  如果胶带边缘磨损严重或胶带接缝不平行,将使胶带的两侧拉力不一致。应重新修整或更换胶带。
  (7)安装调偏托辊法
  若在输送机上安装两组自动调心托辊(平辊或槽辊),即能自动纠正胶带的跑偏现象。例如:当胶带跑偏与某一侧小挡辊出现摩擦时,应使该侧的支架沿胶带的运行方向前移,另一侧即相对地向后移动,此时胶带就会朝向后移动的挡辊一侧移动,直至回到正常的位置。
  (8)安装限位托辊法
  如果胶带总向一侧跑偏,可在跑偏侧的机架上安装限位立辊;这样,一方面可使胶带强制强制复位,另一方面立辊可减少跑偏侧胶带的拉力,使胶带向另一侧移动。
  (9)安装自动纠偏装置法
  在输送机上安装一自动纠偏装置,以防止胶带跑偏。

网友(2009-03-18):
我公司用的汽缸自动纠偏,但皮带运行时一直动作,常出故障。
后因为皮带够厚,改用档轮,好用之极!

网友(2009-05-12):
皮带应该是顺着紧的地方走。

网友(2009-08-14):
我公司正在研制的设备采用40M玻璃纤维平带,主被动可调,一直跑偏,调整不好!
那位大侠有好的方案

网友:
处女帖
皮带跑偏一般由3方面原因导致
1 涨紧轴调整不当,皮带向涨紧度小的一侧跑偏。
2 主动轴磨损导致,皮带向摩擦系数大的一侧跑偏。
3 皮带老化、变形。这种情况下,跑偏方向就很难说了。

初来咋到,各位老大多罩着!

网友:
两根轴不平行,往中心距偏小处跑偏,调整中心距。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好,我支持`

网友:
前段时间我装皮带机的时候也发生跑偏,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还带有蛇型,后来增加两滚桶的中心距,增加主动轮的包角,就解决了

网友:
平皮带跑偏我听老师傅说过,和大家说的不一样。跑偏是往两轴距离大的方向跑,以前用的压面机不就是平皮带的吗。

网友:
把皮带轮做成带挡圈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
首先 确定轴是否跳动
关键是发现毛病     之后自然就有解决办法
方法有很多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成本 和实用性

网友:
很好很实用!!多谢楼主!

网友:
说的都不错,很好很好!

网友(2009-09-14):
将传动辊外径加工成鼓形,可防止皮带跑偏。调中心太麻烦,也不准。

网友:
我 想问下,我最近在车间发现,我们的龙门磨床周边磨头的皮带斗得很厉害,导致整个磨头都在震动,自磨工作台的时候产生波纹,我想问下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用的转鼓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可是还是会跑偏,我测量过两边锥度的误差在直径方向上有1~2mm的误差,这个会影响钢带的跑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要分什么情况了,如果两个转鼓平行,其中一个转鼓由于加工原因有锥度的话,那么传送带会向锥度大的方向跑,也就是跑大不跑小原则;如果不平行的话就会向中心距小的方向跑!问题是中心距往往不好调整到绝对平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那老师傅说的是不对的,看看99楼吧

网友(2009-10-29):
朝哪边跑就紧哪一边的调整螺丝,经常跑边就是你的行程还没调到适合它的位置,力气不够,新的皮带有一定的弹性,要调紧。

网友:
那边的皮带往前,就把那边的托辊往前挪。再不行就加几个立辊。煤矿井下都这么调的。

网友:
把传动辊的有效部分中间比两边凸出几毫米

网友(2010-03-24):
  很简单的方法:托辊向皮带运行和跑偏的方向调就可以啦!
                                               我是皮带机设计工程师

网友:
下次我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帮忙。QQ:873633121  手机:13217382271
  我们公司生产以皮带机、刮板机为主体各种矿山机械设备。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网友(2010-06-26):
皮带嘛!就是一个里面的轴全部要平行一至!好简单的方法来试一下!手拿一张A4的纸!卷成当皮带!皮带里放两支笔当轴!看那一边不平行的!就是要调到平行!如果比较长的皮带!还有中间一个重力的因素!

网友:
  很简单的方法:托辊向皮带运行和跑偏的方向调就可以啦!

网友(2012-09-27):
调紧和调松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