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园磨削直波纹问题(意大利产)---[困惑,请教]

楼主(2006-11-17):
我们单位一台69年的意大利外园磨床,有效行程3米,在磨削直径80 ,长2米的棒料时,老是出现 直波纹,请教各位大虾.......

工件是中频淬火,顶尖没问题,头架主轴间隙0.005mm,尾座套筒间隙0.01mm。砂轮主轴是采用轴承支承。

工件缺陷部位在工件的两端,中间无此现象,同样的工件在别的设备上磨削质量很好没有此类问题。应该可以排除

工件自身问题,中间磨削质量好,应该排除砂轮主轴问题.......劳驾各位

哦,还有曾经换用别的机床上用过的顶尖,结果还是一样,我困惑了.....

网友:

轴承问题

网友:

工件主轴轴承问题

楼主:

哈哈,大家都错了,原来是砂轮因为没有平衡架一直没有平衡的缘故
砂轮从换上以后就从没拆过,用原来的砂轮工作一直都很好的。

哎,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2006-12-18):

我也以为是轴承的问题了。

网友(2007-04-23):

震动原因

网友:

69年的机床还用啊??呵呵,该考虑更新设备了吧,与时惧进嘛

网友:

楼主砂轮平衡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这是在换砂轮之前必须的准备工作!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呵呵,要对自己负责哦!

楼主:

老板可能是受崇洋潮流的影响,35万元购进的哟

网友: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将产生花纹的可能原因全部告诉你

网友(2007-05-30):

我如果在现场,肯定会首先检查砂轮的,或者换上一片新砂轮

楼主:

其实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台机床的砂轮架和北京二机的结构差不多,就是砂轮架位置是需要手动调整的,当时将砂轮进行精细平衡以后,磨削质量也不是很好。但是将砂轮架向后移动以后,又稍微降低了头架转速。磨削质量明显改善。

网友:

你们那台床子的精度还蛮高滴

网友:

幸好你不是我师弟,师傅会把你打死,炒辣子。

不过我佩服你的胆量!!!

网友(2010-08-02):
磨削振纹的问题!
分为螺旋纹
直波纹
花斑纹
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