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用的电极的材料的性能

楼主(2006-11-18):
请教各位大虾:焊接用的电极的材料的性能:铬锆铜和钨棒的材料性能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2012-10-21):
铬锆铜

铬锆铜是金属铜添加金属铬和金属锆熔铸合金化产品,通过热处理与冷加工相结合的方法来获得最佳的力学性能和物理性能。经过真空熔铸-热锻打-固溶工艺-冷锻打-热处理等生产流程可获得高导电导热、高硬度、致密合金,在高温下能提供良好的的强度和硬度。在实际使用中,铬锆铜比铬铜的高温性能更好。

铬锆铜中外牌号对照:

CuCrZr-ASTM C18150,RWMA Class 2,CuCr1Zr, DIN 17666 2.1293, CW106C to EN

铬锆铜一般应用:
电气行业: 高强度电缆,连接器,热导体,开关配件,断路器配件,电机和发电机部件,电子设备零部件,接插件,发电机组槽锲,电机端环以及导条等。
部件与耗件:电阻焊电极,电阻焊接设备部件,电极握杆、轴和衬垫材料,或作为凸焊机的大型模具、夹具,点焊电极,缝焊轮,电极座,塑料模具配件,散热片,电镀设备背靶材板,电火花放电电极,烙铁头,需要导电的的耐高温耐磨设备部件,水平连铸结晶器内套,板坯连铸结晶内器内套,钢纤厂、非晶带制作用熔抽轮等。

铬锆铜规格: 丝材,板材,圆棒,管状,圆饼规格,方棒,六角棒,环状规格等。 按图纸加工提供各种铬锆铜制成品。

铬锆铜化学成分: Cr: 0.50-1.50%,Zr: 0.05-0.25%,铜: 余量

铬锆铜物理性能:
密度: 8.89g/cm3
硬度:75HRB Min
导电率: 75% IACS Min
熔点 (液态): 1080°C (1976°F)
热膨胀系数 per °F: 9.5 x 10-6 (77-212°F)
热导率 Btu/ft.2/ft./hr./°F at 68°F: 187
弹性模量 - Tension: 17,000 ksi

网友:
钨电极具有高熔点,高温强度和抗蠕变性能以及导热、导电和电子发射性能都好,比重大。低的膨胀系数以及最低的金属蒸汽压。一般采用粉末冶金的方式来制取。

钨电极中外牌号对照:

W, Tungsten,RWMA Class 13, W100%

钨电极一般应用:
电阻焊机电极,溅射靶材,配重块和加热元件。

钨电极规格: 板材,圆棒。 按图纸加工提供各种钨制成品。

钨电极化学成分: 钨>99.95%

钨电极物理性能:
密度: 19.3g/cm3
熔点 (液态): 3422°C
导电率: 30% IACS Min
硬度:69HRA Min

网友:
CuCrZr便宜,各项性能均衡,容易加工
W的高温物理特性好,难加工,导电特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