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零件不能直接与食品、饮料接触

楼主(2006-11-18):
食品、饮料行业同仁:

- o' |, l" C \2 i! j. a

不锈钢渗氮后耐磨性提高,耐蚀性反而有所下降。

 Y

镀铬零件不能直接与食品、饮料接触。因铬属重金属,对人体有害。

网友:

没做过食品机械,不过我想楼主说的应不会错吧!

网友:

凡是接触食品的部件,应该都是使用不锈钢的,常用的是304、304L以及316L。绝对不能使用镀铬金属。

楼主:

对于接触有机酸的黑色金属制品(如食品容器),则应采用镀锡层,它不仅防腐能力强,且产生的腐蚀产物对人体无害。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304与316L材质

网友:

与食品.饮料直接接触亦采用奥氏体不锈钢0Cr18Ni9或0Cr18Ni9Ti,焊接件最好用后者,因为在焊接时产生高温,前者缺少Ti原素在焊接部位产生碳化铬沉淀,使该部位变成贫铬区,抗冲击力降低.

网友:

凡是接触食品的部件,不能使用镀铬金属这是标准规定的。应该都使用不锈钢,1Cr18Ni9Ti等,还有3Cr13,7Cr17等热处理后硬度高一些的不锈钢。

楼主:

与饮料接触的密封件材料用  硅椽胶,  PET。

网友(2007-02-09):

镀铬是没有毒的,有镀的是镀铬溶液中的六价铬。
一般镀铬溶液有两种铬离子存在,一种为三价铬,一种为六价铬,三价铬没有毒。
欧盟的ROSH指令中只对六价铬的含量做出规定:≤1000ppm(mg/kg)。
我没有听说过有国标规定与食品接触的材料不能为镀铬,不知是否可以告知是哪个国标规定的?

网友:

请查 国标GB16798-1997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网友:

楼上的朋友,可有此标准,上传来吧,先谢谢啦!

网友:

316不锈钢俗名叫食用不锈钢吧。

网友:

GB16798-1997 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gb16798-1997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楼主:

谢谢14楼

网友(2007-04-17):

镀铬应该是没有毒的!我在做分配器的时候,因为是旋转密封,与密封件接触的地方不锈钢采用镀铬处理。

网友:

楼上为何要采用镀铬处理呢?是为了加强其接触表面的硬度(耐磨)吗?这部分接触到饮料吗?我知道有些零件也有这样做,如不锈钢的往复轴,但是它不与饮料接触。

网友(2007-07-05):

回复楼上# I. ?: J+ m0 e) c* _
   是为了加强其接触表面的硬度(耐磨),这部分旋转密封,接触到饮料、密封圈。

网友:

楼上所说的是否机械密封环?

网友:

不是,旋转与静止的进料管之间需要密封。

网友:

那应该是在饮料灌装机上了,是吗?

大力网友有做过果肉粒填充机构吗?PET瓶,饮料当中有果肉,约5%左右。

网友:

回楼上
没有,不过看颗粒的大小,如果小于3mm,一般的单作用灌装阀即可,否则要定量活塞的灌装阀。

网友:

颗粒形状约为5×2×2mm,跟粒粒橙差不多,但是要求单独加粒,不与液体混合灌装。有什么合适的装置?

网友:

单独加粒的设备是有的,前些年在展览会看到过,起先是日本公司做,后来国内也有做的没怎么接触过,好像具有称重的功能。

网友:

呵呵!当年的日本粒粒橙加粒机我亦用过,不过还要人在后边补充。至今日本的四国公司单独加粒的设备说是有的,但是连着灌装就没有了,但法国有,天价。

网友(2008-03-06):
我又学到点东西了!但好像还没弄懂究竟铬能不能与食品接触,为什么呢?

网友:
对食品不理解,镀铬不可以,镀锌可以吗

楼主(2008-05-02):
食品包装用胶粘剂
芳香族聚氨脂胶粘剂应用于温度<=100度煮沸为止的包装材料之中
脂肪族聚氨脂胶粘剂可以应用到>100度温蒸煮复合包装材料之中

网友(2008-11-19):
今天受益非浅啊.学到了很多东西,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材料选择上一定要选择安全的材料.

网友(2009-02-23):
回复 网友A:

牛人啊,我们的牙齿还是拿来咬点其他东西比较合适

网友(2010-05-05):
这就有点像我们镶牙了,之前有人镶不锈钢假牙的,但后来听说会析出铬,重金属中毒,现在都不推荐用不锈钢了!

网友:
谢谢9楼的兄弟,我现在需要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