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精确的螺纹孔间距测量?---[请教]

楼主(2006-11-18):
请教个问题,三坐标如何实现螺纹孔距基准距离及螺纹孔之间间距检测的?!我这有个图纸,螺纹孔间距公差是正负0.2啊!!

网友:

沒看到圖紙,从你的描述来看,問題是螺紋孔的測量。
两种方法:1.只加工螺紋底孔測量,这就容易精確測量
          2.CMM測量时應該可以輸入螺距的(球形测头),或者選擇圆柱形测头

网友:

兄弟正负0.2你还检不准吗?你不要吓我咯!~

楼主:

谢谢"小爱"。

     图纸中只是标注几个螺纹孔的中心距离尺寸,我要测的就是这个距离尺寸。但是我们这里三座标检测的人员说螺纹孔他们检不了,测头我也看到了,只有圆形的几种规格,可惜没有你提到的圆柱型的测头。螺纹孔孔距测量似乎达不到太大的精度啊,因为有螺纹在, 是这样吧?当然测量螺纹底孔是一个办法,可是对于一些100%频率控制的尺寸,为在机床上攻螺纹增加难度了,难度在于二次装夹。 也许螺纹的加工要求更高的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 E* K9 M [2 Q' t, X2 k 兄弟正负0.2你还检不准吗?你不要吓我咯!~

罗兄不了解,我要测的螺纹孔M16,是在一Φ20深度为14的盲孔内加工出来的(盲孔已由上工序加工完成)。且因工件整体组成的特点,不宜测得。

网友:

你们那为操作CMM的人太苯了,你们只要根据螺纹的规格用20毫米长(根据实际)的圆钢去车螺纹,留一部分车成光面的,要保证光面部分和螺纹部分的同轴度.要一次都测完的话,就根据螺孔的多少车多少这种螺栓,试一下吧.

网友:

补充一点,光面部分要比螺纹部分略大一些为好.

网友:

你的CMM是打点测量还是扫描测量?如果是打点的话,可能测不了。如果扫描的话,可以使用球形测头按照2楼小爱的说法,扫描后,计算螺纹空中心线,然后测量孔间距。

不过,用底孔代替螺纹孔测量位置度,如果螺纹孔的形状控制不好的话,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具我所看用三座标测量螺纹空的方法:
采用测量螺纹的通规拧入螺纹孔(通规的一端是光杆,很精确),然后的杆部分打点,通过程序自动计算中心,
采用同样的方式测另一孔,
然后三座标会自动输出数值
一般三座标都是先手动测量,然后三座标将根据手动的路径,自动编程,再自动运行测量,这样测量的精度高,误差小.

网友:

你拧两个螺纹塞规下去啊,间接测量两塞规的中心距 ±0.2这么大的偏差用这种方法检足够了

网友:

要看图纸, 一般设计要求不会对螺纹孔要求太高的精度,否则就直接改销孔了!
一般装配精度,直接用卡尺应该够了

网友(2007-07-11):

我们这里 一般用螺纹销子 一头螺纹 一头光杆 用卡尺卡  就可以  这个要求 足够能保证0。2 可

网友(2007-08-20):

加工完螺紋後再將螺紋孔端車0.5以下圓面,後續用卡尺或針規塞入檢都可以的.

网友:

我们通常直接就测了,测螺纹孔均匀地多打几点,误差也就是几丝,0.2的公差,直接测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