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在热处理后,尺寸会发生变化吗?

楼主(2006-11-18):
工:您好!

 \5 Q$ Y

  我是一名检验员,因为有工人时常反映说产品磨削量有点大,经测量我感觉这与产品在在未做热处理前的尺寸有点不一样.(直径40)大概相差0.1毫米左右.

  所以我想问一下:工件在热处理后,尺寸会有"热涨"的现象吗?

 c* ^

  致

  谢工!

网友:

工件在热处理后,实体会有涨或缩的现象。或涨或缩这与工件具体结构和热处理工艺有关。

网友:

是有变化的,我们在生产中也遇到过此类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时涨时缩,结构问题,缩的比较多

网友:

回答是肯定的。变化的大小与热处理的方法、工件的结构和材质有关。

网友:

恩~~~我同意各位的意见~~
材料和结构决定了内应力的大小~~
扭曲的现象也有~~只是比较少~

网友:

会的,所以加工余量一定要算好!

网友:

那你观察一下每次的变化情况 然后再定加工余量

网友:

变化一定是有的~
 有的时候还有变形~
   看的  看具体的情况  结构什么的~

网友:

有变化,主要是钢成分不同变化也不同,引起原因多是金属切削过程产生的应力在热处理中释放出来,主要防止手段是在热处理调置和回火有要求。

网友(2010-07-21):
是有变化,工件加工时要留有热处理后的尺寸余量

网友:
肯定有变化的,只是变化很小

网友:
各位回答的都挺不错的

网友:
工件在热处理后,实体会有涨或缩的现象。或涨或缩这与工件具体结构和热处理工艺有关。

网友:
是热处理当然会有变形的  热 顾名思义的

网友:
变形都存在,一般由组织应力和热应力造成

网友:
肯定会的啊,当然有热胀冷缩现象啊

网友:
有变化 就想模具 一般都是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网友:
尺寸肯定是有变化的,变化的大小跟热处理的方法,工件结构以及材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