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PZT)驱动滑阀的带宽怎么求?

楼主(2006-11-18):
各位前辈,请角压电陶瓷(PZT)直接驱动滑阀阀芯的直动阀的带宽怎么求?谢谢

网友:

哈哈,比较复杂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被控量是什么东西,是流量还是压力?其次还需要知道阀芯的质量或惯量、行程的大小等参数。另外阀芯上的摩擦力、油液的可压缩性等也影响带宽。如果PZT的特性和固有频率很高的话,前面的参数影响程度会削弱。如果给出相关结构图和PZT的数学模型,我可以和你共同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以前在google搜索过,其中有一篇讲的时pzt直接驱动阀,还有一篇是讲pzt电静液作动器,里面有一些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