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形

楼主(2006-11-18):
热处理变形的内容热处理工程师看得懂,对设计人员与工艺人员来说是"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这就需要热处理工程师把关了,要向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提出符合热处理规范的合理化建议!

设计人员和工艺人员也值得一看,因为你们也要懂得热处理知识,如何从设计造型,选材,机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安排(预先热处理,中间热处理,最终热处理)作出合理安排。当出现问题时,看了这内容,就有了改进方向了。

当我看到零件复杂,形状尺寸高,热处理变形要小的图纸,首先查阅这材料相对应的热处理规范和对结构与机加工工艺要求,再编制工艺,这样问题就相应少多了。很多企业把热处理委托外协的,相应问题就比较多了;外协单位1>不通过热处理工程师编工艺,2>没人给你图纸和工艺审核把关,3>委托方怎么写他就怎么干,操作工凭经验给你干,出了问题就说是你要求这样做的,或者说材料材质不好,4>出了问题你还不知道原因何在?

 `

某单位有个Cr12MoV材料的零件,使用部门说两批零件尺寸大小不一样,查了该图纸的工艺(锯,球化退火,数控车,真空淬火),第二批零件因为是急件生产部门把球化退火取消了,造成了真空淬火后成型外形尺小缩小0.04。

请打开附件祥见热处理变形内容!!!

网友:

遇到过热处理后尺寸变形,看了这篇文章内容后,知道了产生的原因,对工作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因仓库没3Cr13材料,就用40Cr代,真空热处理后发现尺寸变大了。
我认为;代料要经设计、工艺人员确认后方可代料.
热处理后要加工的零件,尺寸发生点变化,问题还不大,
全部尺寸到位后的热处理,例真空淬火,再发生尺寸变化,麻烦就大了,像这种情况轻易不要代料!

网友(2007-03-06):

我也是搞热处理工艺的,谢谢啊!~~

网友:

就是经常发现问题怀疑热处理,总之谢谢了!

网友:

多谢解惑!

网友:

知道了

网友:

上次工厂热处理有问题,看了之后,好象明白了不少,工厂肯定如楼主所说的那样,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

多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内容很用,以前碰到过,加工长轴,1.7m,热处理很容易变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敢问大侠是何方人士,1.7M的长轴我方也放出加工过。后续还有。

网友(2007-04-14):

热处理变形很复杂,是综合因素,零件小一点都好控制,2m以上大齿轮的渗碳淬火,楼主是否有好办法?

楼主:

回10楼  放足热处理后的精加工余量,井式炉,垂直挂吊加热、淬火、冷却。   {4 g p0 S. Z回11楼  看下本热处理专栏里的<钢的渗碳和渗氮>,<讨论、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前几天我们的样品蜗杆渗碳淬火后,弯曲变形大,前期工艺是:下料,粗车,旋风铣,粗磨,渗碳淬火,外磨.工件长径比是12.是不是应该在下料后增加调质工序?

网友(点评):
工件外磨后变形还不能消除吗

楼主:

回14楼
渗碳淬火材料的预处理一般是正火,也可以是调质。
渗碳后的淬火有三种方法,直接淬火法、一次淬火法、二次淬火法。你可通读下热处理专栏里的帖子。
以下建议仅供参考
蜗杆是低速运动零件,可以用40Cr+调质即可。或渗氮材料+调质+渗氮。

网友:

热处理专栏里的<钢的渗碳和渗氮>,<讨论、控制齿轮渗碳淬火内孔胀大,如何校正> 这两篇文章都读过,对我提的问题帮助不大。看来大直径齿轮渗碳淬火是从热处理工作人员的一个难点。

楼主:

纸上谈兵???把图纸、工艺流程、热处理参数、实际存在问题,传上来,再讨论!

网友:

好文章啊。应该顶一下。
高速钢的热处理变形非常大。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网友:

你知道1Cr13为什么锻造成Φ800*1490 ,我退火后怎么达不到硬度要求呢?探讨下?

网友:

这个!长见识了!
热处理那得多大的炉子阿

楼主:

第三张图是否可以改拼焊件?省料。   回; 你知道1Cr13为什么锻造成Φ800*1490 ,我退火后怎么达不到硬度要求呢?探讨下  1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属于调质钢  锻造后一般进行软化处理(不完全退火或完全退火) 不完全退火---730-780C--空冷--HBS<=229,或850-900C--空冷--HBS<=170  调质--1000-1050C--油或空气;不同回火温度后的硬度  580-650C--油或水--HBS254-302--抗拉强度780-980/MPa  560-620C--油或水--HBS285-341--抗拉强度880-1080/MPa  550-580C--油或水--HBS254-362--抗拉强度980-1180/MPa  520-560C--油或水--HBS341-388--抗拉强度1080-1270/MPa  <300C--空气--HBS>388--抗拉强度>1270/MPa

网友:

我感觉1Cr13的热处理比较难,特别是大件

网友:

86CrMoV7的材料热处理工艺是什么呢?

楼主:

回23楼;手头上没86CrMoV7的材料热处理工艺资料
你需要哪方面的内容?
到百度搜索86CrMoV7热处理,看看有否你需要的内容

网友(2007-07-04):

楼主你好:

      我们是搞加工行业的,经常用到Cr12MoV的材料,自己的加工水平还可以,但是零件热处理之后就变形了,为加工造成很大的麻烦,有很多不用加工的面也要再磨,生产效率大打折扣,想请教楼主:Cr12MoV这种材料从锻料回来到真空淬火之前,我们还要对它进行怎样热处理,才能保证淬火后的变形最小。在加工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什么?

      希望楼主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网友:

三只脚的猫猫厉害!多发点好资料~

楼主:

回25楼

Cr12MoV是常用的冷作模具钢

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

最终热处理---淬火
在可能条件下适当提高冷作模具的淬火加热温度,合理选用淬火介质,是获得较深淬硬层和较小淬火变形的关键。
形状复杂的以及截面较大的模具在加热时,必须妥善支撑并缓慢升温加热,以防变形,必要时可分段进行预热
预冷淬火是减少变形的方法之一。低合金钢为750-800C,高合金钢为850-900C,碳素工具钢不宜预冷
冷作模具钢淬火后应立即回火,要尽量避免在回火脆性温度区回火

真空热处理---金属不会在加热过程中发生氧化、脱碳以及其它化学腐蚀,而且还具有表面净化、脱脂、除气等作用,可以得到洁净光亮的表面

真空淬火因其无氧化、变形小,对一般零件作最后加工工序,直接使用.
变形小并不是说没变形,建议对重要尺寸真空淬火后再精加工至尺寸

传张图纸上来

锻--退火--粗车--球化退火--精车--真空淬火

网友:

   猛!楼主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你已工作了多少年,这些知识是在学校里学到的还是在工作中学到的?

楼主:

回27楼
工龄30年
学校里学了点基础,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不仅要从成功中总结经验,还要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买好书,学好书,用好书!!!

网友(2007-08-03):

  我倒!30年!在我未出世时你已为社会付出博大贡献了,我要向你学习、向你请教、向你致敬。

网友:

楼主,还得请教你一个问题,下面处理是什么意思?
  氰化淬火回火按N67W8.8特性数60,66~79, 预加工件硬化层深度0.36(+0.1/-0.1), 磨削后HV3 550imn, 表面处理按N67F31302。

网友:

多谢楼主的资料,先下了学习学习.

网友:

   为什么楼主视而不见???

楼主:

回31楼

氰化淬火回火按N67W8.8特性数60,66~79,
氰化---碳氮共渗

预加工件硬化层深度0.36(+0.1/-0.1)
碳氮共渗硬化层深度0.36(+0.1/-0.1)

磨削后HV3 550imn
HV---维氏硬度;
imn--硬度单位符号??

表面处理按N67F31302
??

31楼的零件图纸是老图纸?
氰化己不用,氰化钾或氰化钠有毒,
请按常规碳氮共渗处理

网友:

  是的,客户的设计人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工程师了,那表面处理按N67F31302。又是何意??

网友(2009-04-25):
好文章,三脚猫厉害

网友:
像前面那样的大件工件,现在多用振动时效设备来处理。
金属工件在铸造、锻压、焊接和切削加工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受热冷、机械变形作用,在工件内部产生残余应力,致使工件处于不平稳状态,降低工件的尺寸稳定性和机械物理性能,使工件在服役过程中产生应力变形和失效,尺寸精度得不到保证。为了消除残余应力,过去通常采用热时效和自然时效。然而这两种方式却都存在诸多弊端:自然时效需经过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周期太长,占地面积大,不适应大批量生产;热时效使用费高,且占地面积大,辅助设备多,耗能高,炉温控制难度高,工件易氧化,增加清理工作量,且易因受热不均致裂,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新的应力,此外,热时效处理劳动条件差,污染环境,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也不高。振动时效显著节能、降低成本、缩短周期。与热时效相比振动时效节约时效成本90%以上,节能95%以上,节约投资90%以上,自然时效周期要半年或两年,热时效需1-2天,而振动时效通常仅需半小时,最长不超过1小时。设备轻便易携,工艺简单,适应性强,自动化程度高,不受工件大小、重量、地点限制。
振动时效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对能源和环保的要求。它在某些方面已有取代传统热时效的趋势,成为一种革命性的高新技术。已引起机械制造业的极大关注和兴趣。近二、三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济南博纳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振动时效高新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的高科技企业。研制出经济型、真彩液晶、数码等多个系列几十种产品。ZS2004系列振动时效设备是国内首家全中文显示、打印各曲线标注的振动时效设备。使得振动时效设备的操作和识别判断更容易,其飞车提示更排除了现场操作的危险性。
 P

主要产品介绍
- n t
一、VAII智能超级振动时效装置
1、原装进口控制模式,完全保证时效效果
2、先进的频谱分析技术,优化工件共振频率
3、光电保护、过载、过流、过压保护等全方位的保护功能
4、真彩大液晶动态显示现场时效过程,处理效果稳定9 s ^
二、ZS2004液晶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1、真彩液晶屏动态显示曲线和数据
2、全自动判定工艺参数
3、可实现人机对话功能
 4、采用脉宽调制技术具有超高抗干扰能力 Z
5、汉字打印方式
6、具有光电保护功能,防止飞车并中文提示
三、ZS2004数码系列全自动振动时效装置
+ i' a @2 a1 p3 a1、大数码管显示
2、全自动判定工艺参数
3、汉字打印方式8 L8 f# ~ X8 G* x1 I
四、ZS95系列经济型振动时效装置
简装经济型,手动操作方式,价格便宜但无法实现参数、效果检测及打印的功能。

如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沟通。

 济南博纳机电(深圳)办事处

电话:0755-81106329
地址:深圳市布吉镇丹竹头工业区
邮箱:wangxinli2001@163.com
网址:www.vsryh.com

网友(2010-04-23):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也搞热处理工艺,谢谢!

网友:
还OK吧。
有这个摸样也算可以了。
支持下楼主吧!

---------------------------------------------------------------------------------------------------------------------------
dnf外挂 dnf外挂 dnf外挂 dnf外挂 dnf外挂

网友:
材料和工艺设备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热处理后尺寸变形,看了这篇文章内容后,知道了产生的原因,对工作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2010-05-24):
设置了威望,下不了!

网友(2010-10-18):
谢谢楼主内容很实用!

网友(2010-12-03):
谢谢了,刚好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我有一工件要整体淬火。但上面有一键槽公差要求很高(材料是Cr12) 。热处理后肯定会变形。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师傅告诉我一种办法,就是在热处理前在键槽里压入铜键。热处理后可以达到图纸要求。可我不知道是用黄铜还是紫铜。求知道的师傅说明一下为感。或把资料发我邮箱panweizuo@163.com谢谢

网友:
前年我公司有两根3米长,200MM粗的45#轴,拿到郑州调质,弯了20个毫米,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
赚经验,好下载

学习学习,我搞机加工的,正好这方面比较欠缺

网友:
以前也自己做过热处理,变形也挺大的。后来干脆改机加工尺寸.

网友:
正需要!!太好了,谢谢!!

网友(2011-01-08):
下载回帖是美德·········

网友:
谢谢了,我是做工艺设计的,学习了

网友(2011-04-04):
最近在做一些粗加工图,要考虑到热处理变形对余量的影响,今天看到此贴,真是太感谢楼主了,下过学习了

网友:
请教楼主,材料30CrMo外圆1900mm内圆1620mm高350mm的锻件,内圆粗糙度要求1.6外圆粗糙度12.5,此件毛坯在开坯后要经过调质处理,请问一般需多少余量半精加工和精加工呢?请楼主赐教!

网友:
cr12mov这个材料是很麻烦,不敢乱干的,我有过沉痛教训。

网友(2011-06-30):
不错哦  我们厂热处理后经常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一般重要公差尺寸大多都是热处理后加工

网友:
遇到过热处理后尺寸变形,看了这篇文章内容后,知道了产生的原因,对工作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公司的一些原材料就需要热处理后使用,但前两次都是拿出去外协的,回来一做试验,机械性能还是达不到要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材料是合金钢。主要是冲击达不到。

网友:
很详细,先下下来看看,看完后说。

网友:
我们用的是8Cr17Mo,这个材料会变形怎么处理啊

网友(2011-08-03):
其它都是第一次见到,大开眼界了

网友(2012-04-25):
谢谢,楼主的帖子。对我工作很有帮助

网友:
现在正需要 呵呵

网友(2012-09-08):
铁基粉末冶金材料,热处理后变形如何处理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委外加工的,热处理得恶补一下。

网友(2012-10-09):
感谢楼主的精彩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没有钱啊,下不了

网友:
楼主给个简单介绍,就好了

网友(2014-03-15):
好文章,做工艺时可以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