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NCF2980V.C3中的NCF和V.C3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6-11-18):
轴承NCF2980V.C3中的NCFV.C3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

NCF:单列圆柱轴承,内圈两侧均有法兰挡边,外圈一侧有法兰挡边,一侧有弹性挡圈.
* n2 x3 e! h- l  n* ?V:满滚子,无保持架.' `. [1 X0 F7 O( ]
C3:游隙.

楼主:

谢谢啦,我查机械手册,没有NCF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