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接了一批车轮的合同---[紧急求救]

楼主(2006-11-18):
我公司最近接了一批车轮的合同,根据图纸要求,材料是ZG 50MnMo的铸钢件,粗加工后进行调质热处理,踏面HB300-380,整体HB260>20mm;可是在热处理后精加工时连续出现踏面龟裂纹现象,并且内孔端面也有放射状裂纹出现;已经报废了两批材料了,做超声波探伤未发现材料纹理紊乱.请教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问题是出现在材料上还是热处理工艺上.望不吝赐教!

网友:

签了合同,遇到困难,请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材料我不了解

是不是热处理问题 要看热处理工艺

网友:

可能铸件未进行时效处理或处理不够.

网友:

楼主,我感觉你可以看看纹路的方向,然后看看是那里受力了?
如果热处理前没有,而热处理后有的话,我想主要是热处理出了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与车轮的形状设计有关系,如果形状设计不当,不符合铸件的铸造的规律,就可能在铸造时已经出现了裂纹,当然后面的事就发生了。,问题要一步一步的找,先从设计找起。

网友:

1,车轮有专业单位加工,可外购或定做.
2,车轮可用铸件或锻件
3,吾单位铸件车轮踏面委托外协单位表面淬火,外协单位感应线圈分成半圆体(目的降低线圈成本)
   在交接处相当于二次淬火,产生裂纹深20mm,报废。

4,ZG50MnMo是铸造低合金钢,具有较好的淬透性,无明显回为脆性,由于元素偏析大,导热性能差,
有严重的裂纹产生倾何。
  铸造工艺特点:针对铸造低合金钢形成裂纹倾向大的特点,在工艺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低温快浇。2,减小热应力;尽可能使铸件各部分均匀冷却,内浇口和冒口要分散布置,避免局部热量集中。2,推迟打箱时间;通常10吨以下低合金钢铸件的保温时间比碳钢铸件长一倍左右。采用水爆清砂时,500公斤以下的铸件,保温时间要增加50-100%;5吨以下铸件增加1-2倍。
  低合金钢热处理特点:
  1,通常低合金钢的最终热处理为调质或正火+回火。但往往需要在调质前进行一次预处理,以防在粗加工过程中或淬火过程中出现裂纹。对于壁厚不是很大的小型铸件采用完全退火预处理;对于大型铸件采用扩散退火处理。也可用正火或扩散正火替代上述的预处理。2,由于铸态低合金钢铸件导热性能差,内应力大,铸态加热时,升温速度要比碳钢慢,多数在升温到600-700C时还要均温2-4小时。在保温时间相同的情况下,通常要比碳钢(含碳量相同)高。3,低合金钢铸件淬火处理的要求是尽可能获得完全马氏体组织。淬火后应立即进行回火处理。
   低合金钢热处理规范
  1,扩散退火的加热温度在1000-1100C,保温时间为10-15小时,炉内缓冷至350C以下出炉。扩散正火与扩散退火类似,只是将炉内缓冷改为出炉空冷。铸造低合金钢正火或淬火温度应取Ac3+(50-100C)(而一般钢材采用Ac3+(30-50C))。退火的温度比正火或淬火的加热温度高;回火温度一般在550-700C范围内。各阶段的保温时间和碳钢铸件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1,加强与铸造车间和热处理车间联系。2,机加工工艺增加预先热处理(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网友:

7楼是高手!又让我学到些玩意!

网友:

恩~我觉得可能是热处理冷却速度过快~~ZG50MnMo导热性能差,内应力比较大
导致的内应力集中,在机加过程中应力释放开裂~~~
当然要是铸件产品很厚大~~也可能是由于浇冒口的原因,因为铸钢件的浇冒口要占去
浇注重量的一半,高锰钢很难气割也是因为怕局部受热而裂开~~

网友:

我单位的过跨车(100T)车轮也存在这种问题,后来安排厂家对车轮从新设计,改了材质,有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