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伺服阀坏了---[求助]

楼主(2006-11-18):
由于我们单位所用设备上的电液伺服阀坏了,同事说换个新的完事,但是进口货贵得很,换新的成本很大,所以在此向同行们问问国内做电液伺服阀或修理电液伺服阀的公司有哪些?

谢谢!

网友:

我去宁波华液实习过那的不错

楼主:

上海有哪些公司?

网友:
Re: Re:电液伺服阀坏了---[求助]

请问 牛悦铧
你用的电液伺服阀是什么牌的?什么型号?
那一部分出故障了?
电液伺服阀一般故障不会太大,不知能否帮你的忙。

楼主:

力士乐的4WREEM。
那个系统是折弯机上的,当缸运动到一端时,发生抖动,无法操作。

刀片一直在那抖动 ,也就是阀一直在一个工位工作,回不了中位 。

当刀片到最高位时,刀片应该停下来
可是现在是抖动
然后再想按键让它下来时,没法控制它 。
原理简单,就是阀难弄。
SOS!!

网友:

你好 牛悦铧

我公司有3台瑞士百超的折弯机用力士乐伺服阀,但型号不同。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是通过调整磁栅尺解决的。最好先检测一下电路。

其是双伺服阀控制。一般不会两个阀同时出现故障。(回原点可以吗?如可上下动作,更应查找电路问题)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是进口折弯机,售后应很好。最好先咨询厂家)

网友:

今天下午我公司一台折弯机出现电脑于设备连不上机的故障。

在更换主控板的负责联机的继电器R1后(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Y1Y2轴上升后出现抖动,下降中途停止会突然落刀。

仔细检查主控板发现一2极管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2007-08-13):

你可以找以下汉中海利通公司,我们的阀一般都找他们修的,很热情,质量不错。

网友(2008-09-08):
检测伺服阀,维修电液伺服阀-13909163617

网友:
专业检测各类电液伺服阀
请登陆www.sifufa.com
电话:13892626162

网友:

我个人分析,也许你的电液伺服阀没有坏,滑块在停止位置抖动应该还有背压阀的问题,希望仔细检查以下。

网友(2009-07-17):
力士乐的太贵了。

网友:
几年前去北京机械研究所修理伺服阀,好贵啊!!!!!!!

网友:
可以寄到我们公司,摩肯施液压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专业维修伺服阀,液压泵,马达。

网友:
着重检查电气系统.油缸走到一端后,是不是有限位开关,这个开关工作不可靠,或者导致电气系统里面有噪音信号到伺服放大器?如果有噪音进入放大器,油缸是会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