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周期初探

楼主(2006-11-18):
一、检定、校准周期的现状

  国家局1999年发布的《关于企业使用的非强检计量器具由企业依法自主管理的公告》(即1999年第6号公告)中指出: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由企业根据计量器具的实际使用情况,本着科学、经济和量值准确的原则自行确定。企业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使用的非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周期的确定是企业自身的行为。但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检定周期是企业极为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产品的可靠度函数R(t)是时间t的非增函数。计量器具也不例外,在开始启用时,t=0,则R(0)=1。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R(t)逐渐下降。从目前现行计量检定规程中规定的检定周期看,有相当一部分检定规程没有考虑计量器具的可靠寿命。对同一种计量器具,不分使用年限和结构,也不分制造厂别,规定相同的周期。笔者曾参与上海市有关生产厂制造的计量加油机准确度稳定性的试验,同样型号、规格的加油机经试验最长的累计加油可达150万升,而最短的仅11?5万升。很显然,检定规程规定的周期不尽合理,周期的确定带有一定的盲从性和随意性。笔者随机抽取强检工作计量器具检定规程72项,经统计,检定周期定1年的占65%;半年的7%;2年的20%;3年的6%;5年的1%;10年的1%。很明显,不少项目检定周期的确定缺乏严格的科学分析。因此,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的研究是计量技术研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由计量器具的使用者决定最合理,因为使用者最了解自己所使用计量器具的情况。笔者对上述观点不能苟同。计量器具与其它器具相比较,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要求能够使用,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准确度的概念。计量器具的使用者如果没有计量标准或比对、校对手段,就不可能发现所使用的计量器具是否失准。一旦使用者察觉到失准,必已造成严重后果。

  “不经常使用的计量器具可不再检定,或者检定周期可以放长”。这是极不科学的论点。计量器具由于本身结构、采用的材料、加工的工艺等特点,不使用的计量器具其准确度并非不会变化。笔者曾对一套新制量块做过试验,两次检定间隔为一年。一年内未经使用,经两次检定结果的比较,其中有一块量块的尺寸变化超过了两次检定允许的误差。笔者曾使用过的一套长量块,其中一块800mm量块1963年10月偏差为+22?5μm,此量块逐年渐增(量块的使用一般是接触测量,通常由于接触使用的磨损,量块的尺寸只能减少,不会增长),至去年9月检定结果为+33?7μm。这种渐变,使用者是不可能发现的。另外,有些计量器具不经常使用反而容易失准甚至损坏。如圆度仪不经常使用,其主轴滞留的油膜会引起主轴的回转准确度降低。

  非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周期由企业根据计量器具的实际使用情况,本着科学、经济和量值准确的原则自行确定。这规定完全正确。但一般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周期做很深的研究。他们势必依靠专业计量技术机构对检定、校准周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专业计量研究机构责无旁贷的工作。

  二、确定检定、校准周期的原则和方法

  对于强检计量器具检定周期应根据有关计量法规由执行强检计量检定机构依照检定规程的周期确定。建议计量检定规程在起草或修订时应加强对计量器具寿命、可靠性的分析和统计、研究,使检定规程规定的检定周期更趋科学、合理。在现阶段,应在两次检定或校准之间加强对使用的计量器具的运行检查。所谓运行检查是指在两次检定/校准之间的时间间隔内,多次使用适当的、有一定可信度的方法对使用的计量器具进行核验检查。通过运行检查,基本上可以辨别计量器具是否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确定非强检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周期必须遵循两条对立的基本原则:一是在这个周期内计量器具超出允许误差的风险尽可能最小;二是经济合理,使检定/校准费用应尽可能最少。为了寻求上述风险和费用两者平衡的最佳值,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积累大量的实验数据,经分析研究后确定。值得指出,盲目地缩短检定/校准周期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单纯由于资金缺乏或人员不够而延长检定/校准周期将是十分危险的,由于使用不准确的计量器具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严重的后果。

  非强检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周期在确定时考虑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计量器具的结构、加工工艺、准确度、稳定度、使用寿命;

  ——制造厂或检定/校准机构提供的建议;

  ——历次检定/校准的数据趋向性;

  ——使用环境、使用条件、使用频率;

  ——使用记录、维修保养记录;

  ——运行检查的方法、频次和记录;

  ——产品要求的准确度,尤其是对产品质量影响程度。

  在确定非强检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周期的方法时,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参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第10号国际文件《测量实验室中使用的测量设备复校间隔的确定准则》中推荐的方法进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以下方法较实用。

  运行检查法 此方法对于复杂仪器或检测装置特别适用,用便携式校准装置经常校准、检查使用的计量器具的某些选定的参数,根据检查结果确定周期。此方法对于校准/检测实验室是较好的方法。当然,选取什么参数、采用的校准装置自身特点要求保持恒定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阶梯形法 计量器具按检定规程规定进行若干次周期检定后,如果发现未超出允许误差并有比较大的余量时,后续检定/校准可以延长;如果发现超出或接近超出,应缩短后续检定/校准的周期。

  管理图法 选择关键项目的关键点,作稳定性记录,每次检定/校准的数据画成曲线图,从曲线中得出关键位置的分散性以及随时间的漂移量,由此得出最佳的时间间隔。

  统计学法 当检定校准大量相同计量器具时,检定/校准周期可以借助统计学方法来评价

网友:

楼主的文章写的很好,跟企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话,又有点出入,每年计量器具的检定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我们现在也基本上是自己内部做检定,也没有全部送计量所检定的。

网友:

呵呵,据我所知,95%的小厂从来都不送检的,自已内部也就大部分是不检的

楼主:

     計量检定过程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带有强制性;检定结果要给出计量器具是否合格、能否投入使用的结论。而校准过程,用户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校准项目、校准单位和校准时间间隔

二楼所说內部檢定,或許说校準更合適。

网友:

楼主是否有标准指出:哪些量检具属于强制性的,哪些是可以有企业自主决定的。比如企业中一般常用的:

三坐标测量机、粗糙度仪、圆度仪、游标卡尺、高度尺、电子量规、气动量规、功能量规、普通通止规、螺纹通止规、光学仪器等。

楼主:

   下列工作计量器具,凡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的,实行强制检定:

    1. 尺
    2. 面积计
    3. 玻璃液体温度计
    4. 体温计
    5. 石油闪点温度计
    6. 谷物水分测定仪
    7. 热量计
    8. 砝码
    9. 天平
    10.秤
    11.定量包装机
    12.轨道衡
    13.容重器
    14.计量罐、计量罐车
    15.燃油加油机
    16.液体量提
    17.食用油售油器
    18.酒精计
    19.密度计
    20.糖量计
    21.乳汁计
    22.煤气表
    23.水表
    24.流量计
    25.压力表
    26.血压计
    27.眼压计
    28.汽车里程表
    29.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
    30.测速仪
    31.测振仪
    32.电度表
    33.测量互感器
    34.绝缘电阻、接地电阻测量仪
    35.场强计
    36.心、脑电图仪
    37.照射量计(含医用辐射源)
    38.电离辐射防护仪
    39.活度计
    40.激光能量、功率计(含医用激光源)
    41.超声功率计(含医用超声源)
    42.声级计
    43.听力计
    44.有害气体分析仪
    45.酸度计
    46.瓦斯计
    47.测汞仪
    48.火焰光度计
    49.分光光度计
    50.比色计
    51.烟尘、粉尘测量仪
    52.水质污染监测仪
    53.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
    54.血球计数器
    55.屈光度计

  企業內部使用的所有儀器均不強制檢定

网友:

最高计量标准一定是要强检的吧。

网友:

谢谢小爱的解释。

我也有两个和7楼类似的问题。想请教小爱,以及各位大虾。
1.国家计量法第八条提到“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计量标准器具”和“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是什么意思啊?法规中的这一条是针对普通使用检具的单位还是给别的单位进行检具检定、校准的单位?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2005-04-26)》第七条提到计量标准器具(简称计量标准)的使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计量检定合格;
  (二)具有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三)具有称职的保存、维护、使用人员;
  (四)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请问“计量标准器具”和上面提到的“计量标准器具”是一样的吗?都是什么意思啊?实施细则中的这段话是针对普通企业还是专门从事计量检定,即为别人检定量具的企业?

先谢啦。

网友:

我来谈一下,看看对不对

“计量标准器具”指的是单位用来校准精度低一级量具的量具 (精度低一级说的不太准确,应该是该量具的测量不确定度比受检量具低一级),比如用来校准游标卡尺的量块,假定单位测量长度精度最高的量具就只有量块,那么该量块就是”最高计量标准器具“,如果单位还有比这精度更高的,并可以用来校准该量块的量具,那该量具就是”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依此类推。

这些用来校准低一级精度的量具的量具,也有人叫它们为”标准器“

法规中的这一条是既针对普通使用检具的单位(自己进行内部校准),也针对专门的计量单位。

网友:

谢谢李为。

对于普通使用检具的单位,如某零件制造工厂。根据9楼李先生之解释可知它内部使用的量具的校准,可以有两种选择:送其它有资质的单位委托检定或者自己检定。对于后者,即该工厂自己检定,是否需要从政府机构取得某种认可、资质?亦或无需任何认可,只要它自己承认即可。

当然,上述文字中“校准”和(周期性)“检定”被理解为同一个意思。也想请教:此理解是否合适?

网友:

非常感谢斑竹的好文章。
以前有关部门会对企业的计量工作进行强制管理,今十多年好象停顿了,这就需要企业自律了。我们企业基本半年普检一次,花费不大,换来个安心,这工作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