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量计量简介

楼主(2006-11-19):
任何一个物体都是由若干个实际表面所形成的几何实体,几何量是包含复现、测量、表征物体的大小、长短、现状和位置等几何特征量,对这些特征量的计量测试统称为几何量计量。
       几何量计量包括量块、线纹、角度、平直度、表面粗糙度、齿轮、工程测量、万能量具、座标测量、经纬仪类仪器、几何量类仪器

量块计量
量块是几何量计量领域里使用最广泛和准确度较高的实物标志量具之一。量块是由两个相互平行的测量面之间的距离来确定其工作长度的高准度量具,其长度为计量器具的长度标准,由于具有形状简单,易于制造,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制造部门的各基层单位得到广泛使用,同时又由于其测量表面的机械性能良好、表面光滑,能应用于光波干涉测量,测量准确度较高,也是计量部门的长度实物基准。因此量块可制成不同的准确度等级,满足不同计量部门或检验部门的需要。通过对计量仪器、量具和量规等示值误差的检定方式,将长度基准值传递到最终的机械产品,使机械加工中各种制成品的尺寸能够溯源到长度基准。

线纹计量
线纹计量在国民生产和科学技术领域里的作用非常重要。在大地测量用的基线尺,显微类仪器上用的分划板到精密光学仪器上用的玻璃标尺,坐标设备上应用的金属标尺,计量部门量值传递用的基、标志尺等都是线纹尺。它是一种带有细分刻度的多值长度量具,以两条刻线之间的距离复现长度量值。同端面基准器具量块在进行比较测量时容易受到磨损而改变尺寸相比,线纹尺的非接触性和多值性时其最大特点。

角度计量
由两条直线或两个平面相交即组成角,角的大小以一定的计量单位来表示即为角度。在机械加工中经常涉及到面与面之间,刻线与刻线之间,线与平面之间的角度以及圆周分别的问题,因此角度、锥角、圆分度时机械零件或零部件之间配合的重要参数。

工程测量
工程测量也可以称为精密测量,包含的内容较多,主要有形状和位置误差的测量。
形状和位置误差是零件制造误差的组成部分,可以影响到零件的功能和装配互换性。按形位公差的国家标准,形状误差包括直线度、平直度、圆度、圆柱度、线轮廓度、表轮廓度6个项目。位置误差包含平行度、垂直度、倾斜度、同轴度、对称度、位置度、圆跳动和全跳动8个项目。

平直度
平直度是直线度和平面度测量的简称,属于形状和位置公差测量范围。直线在机械零件上是最常见的几何要素之一,直线度的被测要素包括平面上的直线、面与面的交线、回转体(圆柱、圆锥等)的素线、棱线及轴线等。

表面粗糙度
零件在加工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加工误差,通常包括尺寸误差、微观几何形状误差、宏观几何形状误差和位置误差。其中的微观几何形状误差也称为表面粗糙度,指在机械加工过程中,因切削刀痕、表面撕裂挤压、振动和摩擦等因素,在被加工表面上留下的间距很小的微观起伏不平。

齿轮
齿轮传动是机械传动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齿轮的制造精度直接影响齿轮传动的准确性、工作的平稳性和载荷分布的均匀性。
根据不同的测量目的,可将测量的测量方法分为单项测量、综合测量和整体测量。
单项测量是测量齿轮的某些单项参数,如齿形误差、齿向误差、周节和周节累计误差等,通过对测量结果的分析,可反映出引起误差的工艺因素。
综合误差是指单面啮合综合测量和双面啮合综合测量,可以高效率地评定齿轮传动的工作质量。
整体测量是将每个齿的齿形误差以及各齿的相互位置误差用整体误差曲线图形反映出来,可确切分析各个单项误差的影响。

万能量具
万能量具也称通用量具,主要指三大类量具,即游标类量具、测微类量具和指示类量具。

坐标测量
坐标测量是一种用于测量零件或部件的几何尺寸、形状和相互位置的测量方法,通过测量空间任意的点、线、面以及相互位置,获得被测量几何型面上各测点的几何坐标尺寸,再由这些点的坐标值经过数学运算求出被测零部件的几何尺寸和形状位置误差。这些空间坐标值既可以是一维的,也可以是二维和三维的坐标值。

经纬仪类仪器
经纬仪可用来测量空间两个或两个以上目标之间的水平角,也可测量空间目标至水平面之间的垂直角。经纬仪类仪器是在大地测量、工程测量、矿山测量工作中广泛使用的精密仪器,测绘部门使用最广,在军工生产或机械制造部门,通常用于大型工件、设备的安装和定位。

几何量仪器
几何量仪器是利用机械、光学、电学、气动或其他原理将被测量转换为可直接观测的指示值或等效信息的器具。按原理可以分为机械量仪、光学量仪、气动量仪、电动量仪。任何一台量仪仪器都包含一个重要部件既基准部件,它是决定几何量仪仪器准确度的主要环节,如精密丝杠、光栅尺、度盘、激光器等。

网友:
Re: 几何量计量简介(转帖)

楼主总结的很好,很全面。顶一下。

网友(2009-04-26):
量块计量
量块是几何量计量领域里使用最广泛和准确度较高的实物标志量具之一。量块是由两个相互平行的测量面之间的距离来确定其工作长度的高准度量具,其长度为计量器具的长度标准,由于具有形状简单,易于制造,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制造部门的各基层单位得到广泛使用,同时又由于其测量表面的机械性能良好、表面光滑,能应用于光波干涉测量,测量准确度较高,也是计量部门的长度实物基准。因此量块可制成不同的准确度等级,满足不同计量部门或检验部门的需要。通过对计量仪器、量具和量规等示值误差的检定方式,将长度基准值传递到最终的机械产品,使机械加工中各种制成品的尺寸能够溯源到长度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