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一二有关液压夹盘的问题

楼主(2006-11-19):
各位大哥给点数据吧  我刚刚接触液压夹盘   不知道怎么调压力   尤其薄壁管材!!!!!!

网友:

请说出内/外夹/材料/尺寸/加工尺寸等具体数据, 并加工工艺/工序/有无工装等.
- Y2 y+ u T# H

楼主:

外圆60?        内孔56 ?     单面壁厚2?  材料45?   100?   加工外圆  外夹% J7 N$ V+ p' X0 f/ Y

网友:

一般常见的4-8个,可按4个试试.

- f& t8 Z ]9 C# ?

楼主: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