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车床出现2012和2018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1-19):
  FANUC 、车床出现2012和2018报警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将报警内容写上来!因为不是一样的厂商生产的数控机床报警的内容不一样,处理的方法也不一样!通常1000-2000左右是厂商编的!

网友A(2013-01-01):
应该是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