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微型轴加工---[实际问题引发的思考,请教高手]

楼主(2006-11-19):
我现在工作的单位主要从事精密微型轴的加工.由于产品精度要求高,所以生产步骤分开由每个外协单位单独加工.我厂是负责车削加工,材料是前一道工序即料坯加工单位送来的,我们做好后再下家外协单位精磨.

6 ] r

有种产品我们日产在5万只左右,料坯是3乘20的不锈钢。送来时他们长度和两头的0.2R角也加工好。

' { f

由此我想到个问题,这么多产品的0.2R角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总长工差全部控制在

0.05mm以内.料送来的时候里面夹杂了些好象是小石粒和沙子类的东西.我想是不是用

小石子类滚动磨出来的呢?那么长度又是怎么控制的?

由此特发此帖求教论坛上的师傅,这究竟是什么工艺?如果是滚动磨出来的,是用的什么样的设备?有没有图片.文字类的资料?在次拜谢!

网友:

我觉得是数控车做得,我见过能加工很小的西铁成机床。

楼主:

数控车床?我想不可能。因为就这一型号我们一天就要加工5万,还有其它型号的加起来每天也有几十万只吧,照这样算法,得要多少数控车?况且,它就等于是平了一下头倒了下R角,用数控车,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

工件头部有没有加工刀痕?如没有刀痕就是有冲床冷镦工艺。你说的那些小石子是对工件表面硬化处理,通常说的抛丸加工

楼主:

不锈钢304的材料,而且3MM乘20MM的尺寸冷墩也不大可能吧,一天冷墩几十万只在道理上也不大可能做到。敢肯定的是材料是冲床冲下来的,因为还有类是不要求R角的,材料拿来的时候有冲床痕迹。

网友:

是冷镦加工的,沙子是表面出来,去毛刺作用。

网友(2006-12-29):

是用双端面磨床磨长度尺寸,0.2R角也是用专用磨角机加工,这两种机床浙江很多

网友:

从数量上讲冷镦应该是可行的。我们公司的3mm机器,一模两冲的打不锈钢150-180/min  ,打碳钢的话300-350/m, 所以一天打个50万不成问题。但是长度精度达不到,我们长度控制在0.05-0.10之间 0.2R也没问题,模具做好的话不难,我们也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