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罐装控制系统设计方案---[讨论,求助]

楼主(2006-11-19):
 大家好!

  最近有个小项目:

     要求:设计一个自动控制罐装系统, 罐装对象:饮料(如百事可乐) 过程:检测到饮料瓶后开始罐装 装满后 接着下一个.

( P/ m d

  这样就可以实现机器自动控制了. 问题是:如何检测到液体已满 ?有什么好的 办法?望大家讨论下现有的和以此扩展开来也可以.

网友:

我认为可以用容量或者重量都可以的啊

楼主:

控制容量和重量可靠吗?

具体用什么检测元件?

没实践过,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能提出方法 谢谢

网友:

声明,我没有做过类似设备的经验~~

不过我觉得可以控制延时的方式来灌装~~

这种方式曾在电视里看过

呵呵~~

希望能看到来自现场一线的报告~~

网友:

控制容量和重量可靠吗?

这两点用PLC来处理的话,个人觉得成本和可靠性都不会很好的~~~

特别是成本,可能会高了很多~~

网友:

我觉得用时间和流量来控制会好点

网友:

1-液位计量;
2-定量灌装;

楼主:

可不可以采用超声波测距离的方式来检测液体已注满?

楼主:

 感谢大家给我提出这样多的方案
 !!!!!!!!!!!!
 我会去一步步实践.

网友:

我个人认为:
   还是流量计会比较准,(我现在手头上的工程也要用到,但我们主要是罐装危险化学品);关于你提到的是检测是否装满,可以用传感哭器检测(这种传感器早就开发出来了,是比较成熟的产品,如:神视)

网友:

你要了解的这个技术是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已经在酒厂、饮料厂、化妆品厂、酱油厂、醋厂等等使用了多年,形式有多种,出上面所说我见过一个国外的灌装机计量测定使用射流技术。建议你到有关工厂去参观一下。

网友:

可以用料位检测的光电传感器,
例如邦纳的EZ-BEAM S18SN6FF50定区域传感器;MINI-BEAM SM31E及SM31R对射式传感器。
MINI-BEAM 对射式传感器作为EZ-BEAM 定区域传感器门信号,当容器前端遮挡住对射光束时,向S18SN6FF50发出动作信号。EZ-BEAM 定区域传感器在50MM之内具有足够的过量增益,即使被测物体为黑色,如咖啡粉沫,同样可以可靠监测。
以上为TURCK-BANNER应用的一个标准案例!

网友:

开眼界了~~~

呵呵~~~

网友:

请看一个自动灌装机械的动画:
http://www.joyar.com.cn/cp02.htm
以及下列几个实物图:
1、http://www.joyar.com.cn/images/AVF6-29.jpg
2、http://www.joyar.com.cn/cp12.htm
3、http://www.joyar.com.cn/cp04.htm
如果,整个灌装系统(不含传动装置),采用阀门控制,只需要一个电机就可能实现多组多头自动定量灌装,当然,这只是我的设想而已。

网友:

用称重式灌装,灌装过程分为快灌和慢灌两个阶段,即在大部分时间(假定为90%)是快速灌装,然后切换到慢速灌装,精度可达到很高的精度,称重传感器国内就有生产

网友:

楼主,我以前就是做全自动罐装机的。测量方法很多,它的检测不仅与你的液体有关(浓度,颜色,罐装时的温度,含二氧化碳…………等等),还与你的罐装方式有关(冷罐装,热罐装,压力罐装…………),还与你的罐装速度有关(每小时几千到几十万瓶)。以上这些都要影响你的设计。在普通罐装中,比较常用的有几种,1、检测罐装容器压力,PID控制其罐装压力,定时罐装。适用普通液体罐装。如纯净水,酱油等浓度低,密度均匀的液体。2、单瓶压力检测,罐装时瓶口被罐装头密封,由罐装头压力传感器检测间接检测液位。这种方式虽不方便但可以检测到压力,也算一举两得。3、光电检测,这种适合检测有色液体,和热罐装方式(这种检测要求液体在罐装时没有泡沫生成)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检测的液体罐装一般采用液体自重方式。…………最后声明一下。我接触的罐装机中很少采用2种或多种方式同时检测的。可能一是成本高,二是根本就不需要哈!(可能五梁液、xo有多种)

楼主:

谢谢楼上及各位的帮助,我现在已基本确定了用
楼上说的方式1来实现 硬件方面用单片机 软件用PID控制

网友:

很多办法呀,如时间,液压差(最管用的)等

网友:

梅特勒托里多有专业的灌装设备

网友:

才用流量传感器。

网友:

我在工厂做过,小型灌注一般都使用 时间延迟 或 可调行程活塞泵  控制流量,不用那么复杂用其

他检测,一般像百事之类的能控制在+—3g内,像上面介绍的检测颜色的方法不可靠,如果是透明或

其他不易检测的颜色时就需要更换检测了,流量计好像不能用在食品和药品吧?掉零件就大麻烦了!

网友(2007-01-08):

能不能画个梯形图啊

网友:

1.电子称重式
2.液位探针式
3.电磁流量计计量

网友(2007-12-09):
压力时间灌装比较实用灌装精度稍差,但是设计控制简单投入也较少。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速度又不是很快的话,可以用定量灌装的方式,就象注射器一样,先抽到定量,再注下来,周而复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