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C板30厚的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6-11-19):
现在公司是在做南水北调北京房山段PCCP工程,原材料是Q235C板材30mm厚,卷制成内径为4080的钢筒,采用双面坡口,坡口型式附有图片

自动埋弧焊接,希望各位可以提出意见,大家交流一下

公司用了三个牌子的自动埋弧焊机,上海电焊机,北京时代,唐山松下,时代和松下差不多,与上海的比就差很多,上海的溶深更深。

谢谢各位的意见,里外都采用埋弧焊,里外都需焊三遍,焊机刚开始买的是北京时代,发现钝边大了后,焊不透,所以钝边留的很少.现在采用的工艺问题不大,但切坡口的量太大,浪费原材和辅材.加大了焊接量,希望各位继续发表意见

网友:
Re: 对于Q235C板30厚的焊接工艺讨论,希望大家给出建议

图片作为附件发,在下面浏览处选好图片路径。请编辑你的帖子,增加图片。谢谢。

网友:

自动埋弧焊没问题,只是要有相应的工装设备,保证卷圆后的对接.

网友:

Q235C板材可焊性很好,埋弧焊没问题,但如果环境温度太低了就要注意了。

网友:

不知道您要采用的工艺如何,不妨说说。

网友:

以下几点建议:
1,钝边是否有点小,那就需要组对质量一定能够保证,否则容易焊漏;
2,筒体内部是否也用埋弧焊?
3,是否是单面焊双面成形?如果不是,那外侧10mm稍有点多;
4,还是上海的埋弧焊机好用。
当然只是参考,如果有更成熟的工艺,不妨告知,也学习学习。

网友:

压力容器的坡口方向是有要求的,你的施焊过程呢?我怎么觉得坡口与曲率半径的方向有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小坡口朝内,大坡口朝外,你的是不是反了?

网友:

如果大坡口侧也用埋弧焊机焊接,那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大坡口侧用手弧焊焊接,那坡口方向就反了。
所以想问楼主的就是采用何种手段焊接?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卷制方向,这样才好定工艺,不过钝边2mm太小了,需要加大,至少要有5mm。

网友:

十楼请注意,按楼主所给示意图其实因该能够说明卷制方向了。

网友:

楼主是何结果,能否出来说明一下?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都是单边坡口,另外一边用气刨刨掉,
这样没有夹渣,未焊透的情况.气孔也很少

网友:

顺便说一下,如果是30的板的话,建议里外均匀焊
不然很容易变形,要么就会有应力

网友(2006-12-19):

钝边太小.

网友(2007-03-06):

使用埋弧焊,钝边应大点,Q235C焊接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

刚接触焊接,觉得都是高手。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2007-04-16):

楼主,我也在房山,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到现场看看你们干活

网友:

我们使用中发现还是唐山的好,要把原来上海的全淘汰,我们在焊这种坡口时,通常手工焊打一道底(里口)自动焊盖一层,外口清根后,埋弧焊直接焊

网友(2011-02-20):
长见识  Q235焊接性能很好 焊接工艺不复杂

网友:
具体采用的工艺如何,不妨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