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TLAB的机械仿真资料,求

楼主(2006-11-19):
大家好!
 我想了解下 MATLAB在机械设计上 的 用途究竟有多大?
 以及如果有这方面的列子能传上来大家了解和学习下.

楼主:
Re: 谁有MATLAB的机械仿真资料

不知道现在大家在 设计方面是不是常用他来做设计?
最近也看了下相关的书籍
觉得就是很肤浅 没有具体做过 如果大家有做过的 说说自己的感受也可以.

网友(2008-01-27):
今天刚装MATLAB7.0,

我还不会用MATLAB,只是大概了解这是一款功能异常强大的数据分析处理软件,
可以用来做数据处理,模拟仿真,以及编程...
以前见同事用来做双支臂气液平衡机的机械结构参数优化,还强烈向我推荐,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学。
而现在同事除了用ANSYS做仿真外,有时也用MATLAB做仿真(实际上是利用特定关系参数编程运算,不同于ANSYS那么直观和交互性强)。
我想测试组的用她做数据分析处理是家常便饭了吧,呵呵。

网友A:
不大清楚 还请高手指点 只是用matlab 但怎么和机械结合使用就不懂了

网友(2008-04-05):
强项是数据处理    仿真也不错的    不过数学要求比较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清楚 还请高手指点 只是用matlab 但怎么和机械结合使用就不懂了

简单的说一点吧
比如对于一个平面四连杆机构运动,分析某一点的运动轨迹
1  要做仿真图框  个人觉得这是主要的工作
2模块参数设置  比如连杆的长度  质量 坐标 等等  这些都可以用MATLAB计算出来
3仿真参数设置  如各个方向的加速度向量
4仿真分析
如果用虚拟现实的方式  就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结果了

具体我也不太懂  毕竟也是刚开始学   大家一起努力

网友:
MATLAB在机械设计中的应用

 MATLAB软件在机械设计中非常有用,可以进行设计计算、绘制曲线图、进行位置、速度、加速度、受力分析。
控制系统求解,求解各种方程、优化设计等。编程容易。学习起来非常方便。找本书看着做一下就会子。

网友:
把机械运动学或动力学方程列出来,
求出来传递函数,
可以用simulink来解决。

也可以直接用小土匪兄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资料推荐

 有一本书名为:机构动态仿真-应用MATLAB
PDF格式,可在电驴里下载。我有,份量传不上去。可以自己去找一下,很好的。

网友:
用处是大大滴

做结构分析与设计

信号处理

优化等等

网友:
机械仿真还是用ANSYS比较好用

网友(2008-05-19):
晕,我还以为有资料要下呢,我需要学这方面的知识编转子运转的程序,,,,

网友(2008-09-09):
我接触设计还不多,软件帮大忙了。

网友(2008-11-27):
我目前用它做齿轮的设计计算,强度校核,比较好用。

网友(2009-06-23):
看来得学习matlab了。

网友(2009-10-30):
MATLAB能用于模态分析吗

网友(2015-02-18):
你可以去网上搜搜MATLAB对牛头刨床的仿真